给电子秤加自动断电电路

楼主(2017-12-02):
前段时间网购一个便宜手提电子秤,18块包邮。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对劲,配机电池1个星期就完了,我改用3.2V的锂电池也没多久就没电了,测量电池被吃干到几十毫伏!试充电电池是被救回但容量有所降低。原电池不耐用还可以说是太假的电池,后装的正常电池也不耐用就没道理了,根本就没用几次。就测量电流,亮背光11毫安,无光4.5毫安,关机(或自动关机)1.8毫安!电池是280毫安时,就是不用丢在那一个星期电池也完蛋

这种电器在待机或关机下静态电流应该是微安极才对的,我买的这种可能就是电源管理不合格所以便宜处理,见过纯塑料的那种地摊货便宜但它灵敏度没这种高,最大称重也没这种大。

构想给电子秤加个自动关机电路,动手设计个简单延时电子开关,经过调整电容、电阻,测试达到自己要求。按一次按键可以工作10分钟,8分钟内正常,8分钟后显示低电量,到10分钟自动关机,电子秤关机后还是有1毫安多电流,再过5分钟后完全关断,可显示0.1微安的数字万用表微安档测量不出电流。

自己加的电路图

按键常开开关安装在侧面凹处不碍事

显示到克,但没有这么灵敏,慢慢加重到10克才开始显示。

补充内容 (2017-12-3 01:10):
谢谢版主的鼓励

图中电容该是330μ,画图打字手误

网友A:
我那有个跟这个称一样的,1年都不用换电池。看来这个还是质量问题
这个控时电路很简洁呀,用的还是电容充放电时间。
顺便说下,在画图里画电路的时候,按住shift,画直线可以画水平和垂直的,还有45°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有个跟这个称一样的,1年都不用换电池。看来这个还是质量问题
这个控时电路很简洁呀,用的还是电容充 ...

是的,后来测量别人这种电子秤静态电流2微安多,算3微安,280毫安时电池可以待机280/0.003/24=3888.8天=10年了

刚刚画图试一下,你这个画图技巧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测量别人这种电子秤静态电流2微安多,算3微安,280毫安时电池可以待机280/0.003/24=3888.8天=1 ...

共同学习

网友B:
点动延时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动延时关机电路!!!

如果与按键开关串联个电阻,并把电容加大,就可以用点动个数来调节延时的长短。把电子秤改为继电器就可以带动大功率电器。
我曾经用这个电路做床头风扇延时,拆除咔咔响的机械定时器。按键开关是普通船型开关,闭合常转,定时的时候就点动几下后断开。原来的档位开关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与按键开关串联个电阻,并把电容加大,就可以用点动个数来调节延时的长短。把电子秤改为继电器就可以 ...

又学到一招!!感谢!

网友:
自动延时关机,省电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路非常实用,我经常用这线路改装,代替一些延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用的是机械定时器的电器~~

别的机械定时还能接受,就是睡觉用的机械定时有噪声就烦人

网友:
再加上个定时计算工式就完美了。

网友D:
研究在上提手处加一个微动开关,,称重时接通不称重时彻底断开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研究在上提手处加一个微动开关,,称重时接通不称重时彻底断开电池、

最简单直接,最高效!但是得手动关闭,要是用完忘记关,电池就过放电了。没这个智能!

网友:
我做喇叭防冲击声也是用这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直接,最高效!但是得手动关闭,要是用完忘记关,电池就过放电了。没这个智能!

只有在称重时称上有称重物时触电才接通。称重物拿掉触电即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