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电子原件 谢谢

楼主(2017-12-02):
电影机扩音机里的 有三只脚 上面写着cx736c 下面写着75 5J 用什么可以代替啊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3cx系列是硅低频管,75/5J是出厂日期和级别。看三极管个头是小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x系列是硅低频管,75/5J是出厂日期和级别。看三极管个头是小功率管。

是 很小 比黄豆粒儿 还小一圈 用什么可以代替啊 谢谢        没有它扩音机还可以用吗

网友:
一般PNP型小功率硅三级管都可以代用。

网友B:
能查到相接近的型号,

网友C:
下面一行应该是生产日期,上面的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查到相接近的型号,

谢谢了 好像没有太靠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一行应该是生产日期,上面的是型号。

用什么型号的原件可以代替啊 谢谢

网友C:
8550或者2N5551,估计能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50或者2N5551,估计能替代。

谢谢了

网友:
8550可能频率不够。9015频率肯定可以 150MHZ的

网友D:
准确型号应该是3CX736,低频小功率三极管,属硅PNP型三极管。现在厂家已经不再以此类方式命名三级管,参数已经查不到,可根据根据电路具体位置选择进口型号代换即可。9楼推荐的可以一试,搞清楚相关管脚电压,类似的管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型号应该是3CX736,低频小功率三极管,属硅PNP型三极管。现在厂家已经不再以此类方式命名三级管,参数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12楼的旺哥所说的话,随便找耐压够的硅PNP小管就能代了,不用那么严格配的

呵呵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50或者2N5551,估计能替代。

2N5551是NPN的,应该是/2N5401 。

网友F:
电影扩音机用低频放大管考虑耐压电流功率够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影扩音机用低频放大管考虑耐压电流功率够用就可以了

谢谢了

网友G:
不知道三极管代换以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三极管代换以后效果如何

这几天比较忙 还没换

网友:
应为电子元件。

网友H:
看看用的位置,不重要的话找个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用的位置,不重要的话找个差不多就行。

谢谢了    红圈里的

网友I:
我有此管可送你两只,只是有运费你会不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此管可送你两只,只是有运费你会不划算的

本人表示诚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