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波振荡线圈问题

楼主(2017-12-02):
我偶得一台旧伯龙HS902收音机,经试机发现中波收不到台,试着修复。经检查发现中波振荡线圈初级不通。拆下来发现线圈在内部断线,于是拆初级线圈,一边拆一边数圈数,在拆到85圈时发现断头,断头处漆包线颜色发暗,说明线圈是霉断的,再往下拆却找不到头了。哪位老师知道这种线圈圈数,不处理直接用拆下来的85圈线绕初级线圈行不行?这个振荡线圈是5×5×5的超小型,用别的收音机上的振荡线圈代替行不行?

网友A:
滴点无水酒精就能找到那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点无水酒精就能找到那个头

什么原理?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 我试试。

洗洗霉短的地方,可能就发现断头了,要是没有头就是从根断了

网友B:
把ic型号告知,下载官网pdf,里面有参数的,ta8127的AM  OSC 线圈如下图,可以自己绕制,用回原线径的漆包线,看清楚本振线圈冷端,一般可以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c型号告知,下载官网pdf,里面有参数的

是TA8127,我在网上找找吧。

楼主:
刚才又大着胆子用针拨拉了几下,拨拉出几圈霉断的线,慢慢的找,终于又拆下来十圈,算下来在97至100圈之间,只是这么细的线太难找了。

网友:
如果有cd2003的收音机,看使用的本振线圈如果能装下,可以试试,可变电容容量相同,一般使用没有问题,统调自己尝试

楼主:
今天用拆除的线又绕在原来的磁芯上,共绕86圈,试着装上,把磁帽向里旋了点,经过重新统调,机子基本恢复正常,灵敏度还不错。因为原来的电位器坏了,机子只能做备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