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相辅相成

楼主(2017-12-03):
坛友wjhwpp友情价送的(20块钱也就是个运费)退役电表到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平时用电的测试,以前都没仪器测量功率因数,现在可以着手了。

很佩服这个电表时间,12年生产到现在又不能联网只与北京时间差了10多秒。

首先测量我的电脑
正在逛矿坛,日常使用好多软件开着,把显示器电源拔了。只留主机:

电压230V

电流0.111A

功率22.8W

功率因数89.9%,我这个长城电源看来不是假货

插上显示器插头,总功率51.9W

总功率因数73.5%,看来显示器电源太差,AOC的牌子啊

单独测量显示器功率因数60.1%

下面才到主题,容性+感性负载
感性负载,使用压缩机的除湿机,功率152.1W

功率因数落后69.2%

容性负载,开关电源给锂电池充电
功率124W

功率因数超前64.2%

一起总功率因数80.6%,可见容性与感性负载同时工作相辅相成效果很好

充电的开关电源

充电电流

楼主:
在此再次感谢@wjhwpp坛友

楼主:
今天把几种常用的灯测量了一下绝大多数的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95%都是吹牛的,而且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差别也很大,标40W的只有24W。只有单位大量使用的某种28WT5某牌子不虚标达94%,功率也到27W,别的都是功率因数70%以下。
所测量的LED(20W T8、28W 顶灯、28W T5 )功率都符合,功率功率因数都是60%但标的也是60%,电感镇流器功率因数53.5%。

达标的是这种T5,最上面的T8灯管是测量老电感、电子镇流器。
国家补贴工程,功率因数94%

同这个T8灯管,电子镇流器用23W,功率因数67%,电感镇流器39W,功率因数53.5%

这种标95% 的也只有67%

LED吸顶灯与三基色吸顶灯

只有一半的LED头有灯珠

标28W的实际有27W,刚刚好一个灯珠一W

网友(2018-03-29):
不错的东东,电表的计量应该足够准了

网友(2018-09-01):
看坛里收电表   原来可以干这个

网友:
开关电源功率因数与往常概念稍有区别,一般概念里是电流相位超前或滞后电压相位,但开关电源却是电流波形畸变,这是整流滤波电路的固有特性,滤波电路越好,功率因数越低。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滤波电容退化会提高功率因数指标,满负荷输出也会提高功率因数指标,单纯靠功率因数来判断开关电源质量得到的结果并不准确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A:
不同性质的负载功率因数补偿是个很有意义的实验!开关电源并入一个电感观察电流的变化,,,,,,,,,

串一个吧,别搞短路了。

网友:
串电感,还是并电感,貌似都是可以的。就是电感量不一样,差异貌似还不小。

记得看书上说,串联和并联可以转换的,不过公式我记不住的。

电感到0.6的功率因数,并联貌似需要无数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很有意义的实验!!谢谢分享..您这28w功率因数0.6的LED灯电流电表不能显示?

任何时候都可以手动看显示电流。电流、电压、功率因数的积就等于功率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的电流大小可不可以由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建立某种联系?我总觉得测的同一个量应该会有联系的! ...

我觉得“电流、电压、功率因数的积就等于功率瓦”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至于已知量推导出其他量只是物理知识数学计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您这个电流是什么电流?不同表册的数值很大出入!

你发了那么多帖子问那个电流问题难道从坛友回帖里面还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有测试条件还在这里这么多废话吗?

我在你帖子里都说了没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表测量非正弦波电流(电流波波形或电压波形)无意义,你老是拿非有效值表测量非正弦波数据说事不就是废话吗。厂家设计那种表本身都没有测量非正弦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