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见过充电器还要加热才工作的吗?我的就出了这毛病!

楼主(2017-12-03):
锂电充电器,带可调电位器电压可调,原先是给我60v铁锂充电的,后来又加了三串铁锂,把充电器的电压由74调到了82v。
用了一段时间充电器慢慢的变得刚插上显示满电不立刻充电了插那儿不管它等个二十多分钟充电器原件热起来了自己就正常变灯开始充电了。
再后来这天不是冷了吗,插上几个小时都不会开始充电了,我现在都是拿吹风机把充电器吹热插上才会充电~无奈啊,充电器是网上买的寄去修的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会寄回来呢,那样就好久用不成车子了。
我之前用吹风机对着黄色安规电容和热敏电阻那一片吹过一会就开始充电了,现在不知道哪个原件出问题了对温度敏感,

热敏电阻我也换了,拆了两个小充电器的并联替换了原来的还是不行,没招了看论坛里有没有人知道哪个原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用吹风机对着黄色安规电容和热敏电阻那一片吹过一会就开始充电了,现在不知道哪个原件出问题了对温度敏感,】
用烙铁挨个给可疑原件脚加温,比如那个电解电容。加一次温试一次机,耐心就能找到敏感元件。

补充内容 (2017-12-3 13:30):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3621-1-1.html

网友:
可能是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容量变小所致,引起开关电源不起振,检查那几只小的电解电容,把容量小的换掉试试。

网友:
要加热才工作排除潮湿原因,100%是电解电容。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我也怀疑过电容降容或失效了,但对电容不太懂没有换电容,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上面的电容替换一下

楼主:
换了个小电容,充电器好了谢谢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