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麦博X10D有源炮,不通电,求解

楼主(2017-12-03):
电压输入110V,买来时电源线被剪断了,我把线焊上了,保险管也换了同样标号的,原先是T4AL250V,查输入电路,开关,电源输入,环牛输出线,万用电表都有反应。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次级都有电,那么整流输出端呢?然后稳压输出端呢?最大可能就是稳压块问题,整流桥的问题比稳压块出现问题的情况少,但是也有可能,接着查下去就是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都有电,那么整流输出端呢?然后稳压输出端呢?最大可能就是稳压块问题,整流桥的问题比稳压块出 ...

好的,继续查,谢了。有其他情况再来说说。

楼主:
查了一圈子,结果发现是解码板的问题,到手没有解码板,我换了类似的解码板,结果不通电,然后把现在解码板自带的屏显控制端和端口输入接上就通电了。我看图上接线定义都差不多啊,谁帮我看看。

楼主:
原来的解码板是这种。但是我找不到,最后用KT500E代替的。不同厂家的板子不能用么?我看接线定义基本上一样,有什么办法解决呢?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楼主:
低音炮面板上是PLC数字显示板,我后来配的那个KT500E自带的是LED液晶显示板。

网友B:
检查下看是不是有保险管,如果保险管没有;
可以用万用表检查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电阻有没有断路,如果断了就是牛烧了;
观察下主板有没有烧糊的痕迹,如果没有,,,如果变压器好,那就是功放块烧了,多说是2030或TDA系列的,只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看是不是有保险管,如果保险管没有;
可以用万用表检查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电阻有没有断路,如果断了 ...

保险管已换,功放板是好的。全换上KT500E的解码板和面板、输入端就通电了,但是接原机自带的面板和输入端不通电。

楼主:
不同解码板I/O端口定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管已换,功放板是好的。全换上KT500E的解码板和面板、输入端就通电了,但是接原机自带的面板和输入端 ...

那就是原机自带的面板部分原件有故障

楼主:
原机面板是这样

我找的代替面板和解码板是这样

网友C:
有耐心,慢慢查,总会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耐心,慢慢查,总会搞好的

没有原来的解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