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们这里矿坛用手机上图片怎么上图?谢谢!

楼主(2017-12-03):
谢谢回复我!

网友:
我的办法如下:手机和电脑都装上qq并联上网,在手机qq上有我的电脑,把拍的图片传到电脑上,在电脑上用windows的画图工具配合qq的截图减下图片容量,然后上传论坛,其他人的我不知道

网友:
看你是用手机上论坛还是电脑了。

网友:
手机拍的图片太大,坛子不让传,得处理下,用windows7画图工具里(重新调整大),和qq截图配合使用,简单易用,不烧脑,新手最爱

楼主:
我现在是用手机拍照片而后用微信传到电脑桌面上用电脑上坛子发图。现在总想用手机直接打开坛子传图片不会弄。

网友A:
手机页面底下不是可以转电脑版面吗?不跟电脑一样用?截图修图手机也可以啊,我都快一年没动过电脑了,动也只是备份一下手机里面的照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页面底下不是可以转电脑版面吗?不跟电脑一样用?截图修图手机也可以啊,我都快一年没动过电脑了,动也 ...

谢谢指点,我不大会用,试着看看吧。再次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发不了了,尺寸太大。

我试了一个没事的呀。

网友:
手机拍的图片图片像素太高,是无法直接上传的,只有把手机里的图片传到电脑上,在电脑上用软件编辑一下再上传。

网友A:
拍了照片,直接在手机上编辑,浏览器转到电脑版面就可以上传了,不过手机上没那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了照片,直接在手机上编辑,浏览器转到电脑版面就可以上传了,不过手机上没那么顺手。

在手机上怎么编辑图片?也就是说怎么把所拍的照片压缩小点儿。

网友:
一般手机上可以直接点开相册里面的图片编辑的,要不行就下个手机上编辑图片的软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