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天线问题

楼主(2017-12-03):
我的北斗星车收音机天线由于车顶高不能拉长出来,收音效果不好怎么解决一下天线问题呢?烦人的很。

网友:
学学人家的,车窗玻璃隐藏式天线。

楼主:
关键是咱的车档次太低了。

网友A:
我的车顶天线也就是20厘米长,车机是华阳导航一体机,收音效果很好,收音头灵敏度低也不行,不光是天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顶天线也就是20厘米长,车机是华阳导航一体机,收音效果很好,收音头灵敏度低也不行,不光是天线的问 ...

我的是原装车机日本的,拉出来效果不错呀?由于车顶高进不了车库门。怎么让它延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原装车机日本的,拉出来效果不错呀?由于车顶高进不了车库门。怎么让它延长呢?

搞一条软那种,像钢丝线那种。就可以进车库了 斜着向后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条软那种,像钢丝线那种。就可以进车库了 斜着向后装

我试过了顺延往后走在车顶上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顺延往后走在车顶上有干扰。

搞一条装在A柱 外面那种应该可以的啊  很多车都是那种结构

网友:
弄个拉杆天线不就完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条装在A柱 外面那种应该可以的啊  很多车都是那种结构

现在我的位置在左上角顶部的那种形式。说一说只能顺车顶压低后延伸。你说的那种形式好在A柱下部可以拉出来的。

网友:
前几天看到了一款在玻璃上安装天线加放大器、、、据说效果很好。中波都很不错

网友C:
车都进库了,还听收音机啊。
觉得可以用带磁铁底座那种gps小天线那种,只要阻抗对,接个地线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都进库了,还听收音机啊。
觉得可以用带磁铁底座那种gps小天线那种,只要阻抗对,接个地线应该还可以

可取之处啊,就是位置的问题了,放那里呢?

网友:
把后窗电除雾线做天线吧,两头加两个电感,天线接除雾线上,好多车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