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健伍音响的吗,帮忙看看这套微型组合音质可以吗

楼主(2017-12-03):
KENWOOD RXD-M32V微型高保真组合音响系统,功放芯片LM4766T。

不是发烧友,一般用用的话效果比漫步者2.1音响会不会好一些(就是一个低音炮带两个小喇叭的那种电脑音响)。

楼主:
只用AUX音频输入功能连接手机或者电脑播放音乐。

楼主:
这个箱子上有两个喇叭,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带分频器

网友A:
绝对比漫步者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比漫步者效果好

哦哦,那就好

网友:
地狱低音低音炮和建伍发声是不同的,声音当然会比低音炮好。

网友B:
音质过得去 听收音机不错

网友(2018-03-21):
这个音质一般吧,听流行的还行,喜欢听DJ的或对低音要求高的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
从来不玩组合机。尤其日本那些花里胡哨的组合。而配套箱子几乎很少带有分配器的。多数都是电容分配。

网友:
70W秒杀太多多媒体音箱

网友:
房间不大听听还不错。

网友(2019-03-02):
引用 网友B:
音质过得去 听收音机不错

你好,问一下,这个音响怎么搜电台,不知道,按键怎么定义的,能告知方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比漫步者效果好

绝对比漫步者声音好

网友(2024-12-12):
我手头有维修手册

网友:
有这个的主机,收音机没有遥控没法调。 其它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