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晚上11点总是掉线

楼主(2017-12-03):
我的无线路由不知什么原因 晚上11点以后经常掉线 突然掉线搜索不到 然后又突然有了 非常频繁

其他时间也掉线,但是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基本不影响使用 电脑接口使用正常

路由是TP的880N

网友:
电脑正常,手机频繁掉线并且搜索不到wifi信号,先换了这个路由再说。

网友:
被DDOS攻击了吧

网友:
也许邻居在破你的wifi密码, ssid改名并隐藏试试。

网友A:
手机下载一个wifi分析仪,找个合适的信道。wifi由于设计原理问题,信号冲突十分严重。
wifi设计本意是运营商搭建公共网络服务,个人接入,虽然国内支持13-14个信道,但实际上完全不冲突的信道只有3个,当存在3个以上wifi信号的时候必然发生冲突。而目前大众用法都是每户1-2个wifi信号了,住宅密集,搜索到20几个信号都是正常的事情。唯一能做的改善,就是找个信号比较少的信道,或者如果手机和电脑支持,换5Gwifi吧,虽然信道也少,但基本上出不了你的屋子,不会和别人家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下载一个wifi分析仪,找个合适的信道。wifi由于设计原理问题,信号冲突十分严重。
wifi设计本意是运营 ...

5GHz的wifi,不出屋子贼快,能跑到80兆左右的网速

网友:
我认同3楼的观点,建议你还要试试有线网络是否掉,这样能确认问题是路由还是猫的部分。

网友:
这个时间网络掉线很正常,其实不是“掉线”,是电信系统的网络“闪断”,官方允许的总累积时间为每月最多44分钟。

网友:
看下是不是使用的人多,还有就是有些是上一级运行商设置的

网友:
准点掉线,应该检查网络,排查路由器,觉得有些诡异

网友(2018-01-10):
换一台双频的,还是有问题那就让运营商排查你这个节点范围

网友:
我是经常手机连接好好的但上不了网,电脑网线接没事,微信电脑手机都开,信息电脑早收到,微信一般都过了几分钟才收到,后来换个路由没问题了。

网友:
爱蹭网,爱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