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红外接收管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12-03):
我有个视频播放器 红外接收一个手柄  可以玩些简单的模拟器游戏。接收头的位置我觉得别扭,就打算焊下来,接上延长的线,焊在线上。焊完了,也不管用了,手柄无法操作了,估计这个接收头坏了,请问下,焊接这个零件,是不是要拔了烙铁电源再焊才行?

网友:
线是否接错了?

楼主:
可以肯定 没有接错

网友:
重要的是烙铁的温度,300度以下,焊接时间尽量短,焊接时用镊或尖嘴钳辅助散热

网友:
线是否接错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太娇气东西,把管脚清理好,快速焊接上既可以。

网友:
要用焊台而且要接地,冬天静电大,弄坏了就不好。用手机看看发射端有光吗?现在的接收管基本有泄放的很少坏。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  找了个旧的  焊的时候注意用镊子导热  并拔掉电源  焊好了 正常使用

网友:
没有虚焊的话,考虑是不是接收管引脚以前剪短了,导致焊接时过热烧坏了

网友:
应该是你焊的时间长了,至于静电,要看每个人的工具和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