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收音机有声音收不到台

楼主(2017-12-04):
请教大侠,小收音机开始接电不响,检查天线线圈有断的地方,接好后有声音收不到台。检查变频管(如图1)把bc脚短接,量be脚(如图2)电压0.7V左右是否正常,如何检修?

网友:
好像我还真的帮不到您

网友:
修理晶体管收音机从后级查起,一级一级往上查。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收音机,把音量开大,用手拿住不锈钢镊子,碰碰每级晶体管的b级,如果喇叭不响,就查那一级。......

楼主:
回家我试一下,只碰b级?不用把两个脚短接?我这个机子是7个管的,开机有声音说明功放级是好的对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

网友:
自己用洞洞板做的

网友:
是不是不起振荡了

楼主:
请教大侠如何确定?

网友:
1音量最大,用镊子夹住音量电位器中脚(或者中脚旁非接地脚)---此时有“嗡嗡”交流声低放正常
2镊子从后级中放(一般BG3)开始触碰基极,有“卡卡”声为正常,(不要be短路,短错脚三极管肯定烧毁),接下来碰一中放基极同样有“卡卡”声且比BG3声音大为正常(声音小为此级有故障或者中周失调),同样BG1脚应该有更大的“卡卡”声为正常
3分别碰双联定片两端,天线连有“卡卡”声,而震荡连有更大的“卡卡”声则电路起震

网友A:
分别碰双联定片两端,天线连有“卡卡”声,而震荡连有更大的“卡卡”声则电路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碰双联定片两端,天线连有“卡卡”声,而震荡连有更大的“卡卡”声则电路起震

大侠,哪个是双联的定片啊?如果不起振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