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两台电源,vapel 的germ4815tvp 48V15A的通信电源

楼主(2017-12-04):
vapel 的germ4815tvp  48V15A的通信电源
体积非常小,比台式电脑光驱还小一点,心动不已,可惜不知道如何开机,
试过接上220,只有风扇转,没有输了,过一会fault灯亮
拆里面看有点复杂,要是有哪位高手有过改的经验,麻烦告诉一下。怎么开机,怎么改可调,先谢了

楼主:
关键不知道怎么启动

楼主:
找到启动的方法了,晚上慢慢研究一下,怎么调压调流

网友:
这电源的做工不错呀

网友:
可以改到63伏,风扇风够吵的,但体积可人。我六十买的,做工对得起六百

网友:
电源内部紧凑,做工不错

网友:
还有没,给个链接。。。

楼主:
本地废品店,你点了也连不过来

网友:
做工真不错,用料足

网友A(2018-01-04):
引用 楼主:
本地废品店,你点了也连不过来

代购一只,江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购一只,江苏的

行,碰到有,联系你

网友:
这个启动很简单,右边一排小金手指第五根和第六根短接就可以开机。因为没有接控制模块,启动后一会错误告警灯就会亮,但不影响输出。

要提高输出电压可以在采样端串接稳压管来抬高,有人做到了输出60v。我发不了url,你可以到“电动车联盟”论坛上搜“初拆53.5v 15a通信电源”。

但要降低电压或改成可调就很难了。有人成功了但没有公布方法。我也在找。有消息了我们可以共同研究

网友:
这电源很不错的

网友:
我想要一个玩玩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