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解码板Enbia EB321M

楼主(2017-12-04):
一个老解码板,型号Enbia EB321M

楼主:
哪位朋友有这个老解码板?

楼主:
谢谢啊,应该不能用,收不到同型号板子,我已经崩溃了,打算把整个功放板全换掉,改成有源单通道炮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应该不能用,收不到同型号板子,我已经崩溃了,打算把整个功放板全换掉,改成有源单通道炮算了。

不能直接应用 我有整套件 带屏和外壳的 感兴趣 都拿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应用 我有整套件 带屏和外壳的 感兴趣 都拿给你

我手上有一套解码板套件,带前端屏显、音量控制,输入板,接线定义也跟原来的解码板一样,但是接上后就是不通电。难道说不同厂生产的解码板里面的程序指令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一套解码板套件,带前端屏显、音量控制,输入板,接线定义也跟原来的解码板一样,但是接上后就是 ...

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