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海信tpw5029p颜色偏绿,哪里的毛病

楼主(2017-12-04):
求指点是显示屏老化还是电路出问题

网友A:
象是有一路色信号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是有一路色信号不正常

偏绿色了,会是电路问题吗,电视快10年了

楼主:
请懂的指点迷津

网友B:
应该是Y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Y板的问题吧?

y板?请通俗点啊

网友:
VGA和HDMI接口都试下看看

网友C:
不像是屏坏,更多是电路的问题,重新插拔接插件看看,不排除是接插头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是屏坏,更多是电路的问题,重新插拔接插件看看,不排除是接插头氧化了

开机有几秒色彩正常,电源板换了6个鼓包的10v3300uf电容,情况没有改变

网友:
清洗、重新插拔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有几秒色彩正常,电源板换了6个鼓包的10v3300uf电容,情况没有改变

进总线查看数据是否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