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UT210E钳形表为6000字的故事

楼主(2017-12-05):
早就购买了UT210E钳形表,看中的是钳形测量模式,有2A的直流电流档,能测量绝大多数电子有关的电流。到手的表,其主控芯片为DTM0660,储存器芯片为ST24C02。网上见到大家改UT210E为6000字或者10000字,有点心动。看了几天有关的帖子,总感觉简单,且CH341A的土豪金烧录器,在淘宝上十来元就能买到,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故事。

1、改装成功的网友介绍 “连接数据前请务必保证你的ut210e不是在关机状态,只要不是关机状态,那个档位都可以!!!!!!!”。 有网友就问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ut210e表,要装上电池,转动到任何档位上,然后再刷机,还是:ut210e表,不要装上电池,转动到任何档位上,然后再刷机?”。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UT210E打开后盖后,后盖上电池就和主板分离了,装不装电池,主板都通不上电,一个样!

2、UT210E主板上,储存芯片ST24C02预留的烧录孔管脚位(用来插入杜邦线的公头插针很不错),网友的帖子上都标注得很清楚,见下图:

3、关于土豪金烧录器插座的管脚位置,在网上首先注意到下面这张图标注的管脚信息比较详细,所以就储存下来了:

按照这个图接上了插针。直到我准备开始动手刷机了,作最后一次检查时,才发现网上还有一种位置图,如下两张图:

  经多个网页介绍的确认,土豪金的插座管脚位应该是后面的图,最先注意到的那个图的烧录器不是土豪金的,差点就弄错了。

4、主板上留的烧录线孔和土豪金的插座,都可以将公头的杜邦线直接插上去,完全用不着焊接。主板上的孔距为2mm的间距,而杜邦线的头子外壳为2.25mm的孔距准备的,所以插起来有点挤,不过还是能插上。

5、在电脑上安装CH341A烧录器的驱动很容易,商家提供了驱动程序,也提供了CH341A的烧录软件下载。

6、CH341A烧录器驱动程序安好以后,将烧录器插入电脑的USB口,系统还会提示“发现新设备,正在安装驱动”。当这次新设备驱动安装结束后,就可以启动CH341A的烧录程序(商家提供的免安装版)了。没有插入烧录器,也能启动这个烧录程序,程序界面的右下角会提示设备没有连接。程序界面如下图。界面的中心区域为数据区,请注意界面右面的区域,为数据图形区,随后又有很大的用处。
原始数据图2017-12-02-14-51(正确的数据).png

没有连接芯片时,数据都是“FF”。

7、在电脑的USB口插上连好钳形表主板的土豪金烧录器,在左面芯片查找的【类型】上,选择“24 EEPOM”,【厂商】选择“ST”,【名称】选择“ST24C02”。再点击程序界面上的【读取】按钮,程序就会读出ST24C02内储存的数据并显示在数据区,同时界面右面的数据图形区的图形形状将改变。

8、故事的高潮到来,我第一次点击【读取】按钮后,发现界面中的数据只有几个跳成了不是FF的数据,那么少的数据?显然不正常。我又点击一次【读取】,又跳出一些不同的数据,但是显然还是不够多。此时我认为可能是杜邦线接触不良,从电脑USB口取下烧录器,弄了弄主板上的杜邦线的插针,又将烧录器上的插座(是挤压式的插座,接触不良少见)重新挤压了一次杜邦线插针。再次点击【读取】,还是不对劲。纳闷中,连续点击【读取】按钮,终于发现有了数量足够多的数据,于是截图保存作为对比,且保存了以时间命名的BIN格式的数据。幸好我电脑连有扩展的显示器,一台显示软件的界面,一台显示以前截出的软件界面图像,用于对比。经两台显示器显示的内容对比。几经折腾,最后烧录器终于读出了数据相同的好几次数据,自我认为这应该是准确的原始数据。于是再频繁点击【读取】按钮,一边对比数据,发现与读出的数据再次与自认为准确的数据一样时,保存了这组原始数据,随后开始按照预定的方案修改数据。

9、多次对比数据中,突然发现一个小窍门,本来对比数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对照数据表右侧的数据图形却很容易,只要数据图形一样,数据就肯定一样,所以狂点击【读取】按钮时,只要盯住图形,发现图形不变了,那么读出的数据就是一样的了。比较数据时,也应该看图形表而不看数据本身。

10、因为我钳形表的主控芯片是DTM0660,按照网友的意思,改6000字是可靠的,不是新版UT210E才升级的DM1106主控,改10000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怪怪的问题,所以我选择了改6000字。又因为我测量直流较多,所以想改开机默认交流为默认直流。需要改的还有将超量程报警的数值改为600A。最后计划修改的,是网友们反应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是直流电流档手动清零后测量,电流值超过3A左右,会出现“OL”(超量程)的标识,无法显数。于是有人说需要将2A档的校准数据覆盖到2000A档上,说这样2A档就没有了小数点,当mA档读数,可以避免“超量程”的问题。修改的记录如下图,界面右面红框圈起来的区域,就是我说的数据图形区。

原始数据图2017-12-02-14-51(修改记录).png

11、修改完毕,点击保存数据,将修改后的数据保存在电脑,然后开始刷机。点击【编程】按钮,实际上就是将表中的数据写进芯片,俗称刷机。我点击【编程】按钮后,发现界面基本没动静,再点击一次,依然没有动静。仔细看下部的信息,发现有写入时间0.3S的字样,那么短的时间,怪不得没有动静发生。随后发生了一个笑话,我居然没有点击【校验】按钮,就认为已经刷好,取下主板端的杜邦插针,合上钳形表的后盖开始试机。

12、钳形表上电后,电压档默认的DC档优先确认正确,量一节铁锂电池的电压,显示03.31V,按6000字的规定,应该显示3.310V才正确,也就是说我改6000字没有成功。

13、再次将钳形表后盖打开,插入杜邦线的插针,开始读出储存器的数据,发现果然显示字节的信息还是原来的2000字信息,还发现2A电流档的顺序代码是17、17,都是交流档。断开接线,合上钳形表后盖一试,果然电流2A档按Select键,不能切换到直流模式。于是再开盖插上插针,将原来备份的修改后的数据读出,仔细检查确认正确(备份确实是双17数据,将17、17修改成了16、17)再开始“编程”。这时,我想起【校验】按钮,于是点击它进行校验,结果软件跳出“……与芯片接触不良,无法校验”的提示。郁闷中,感觉除了焊接,我不太可能解决接触不良的问题。由于不甘心需要焊接,于是狂点击【编程】按钮,指望多次写入,不断补充因接触不好而未写入的数据,总能将数据写完吧。

14、上帝保佑,果然若干次点击【编程】按钮后,读出的储存器数据信息的图形和我备份的数据图形一致了,取下插针试机,果然如愿。兴奋中。

15、遗憾还是发生了,直流电流2A档,手动清零后,在读数3A附近,“OL”信息出现。按照网友在贴中所说的方法,按黄色键(HOLD),改变小数点,我却不行。短按黄色键,启动了数据保持功能;长按它,又启动了背景灯,没有出现小数点变动的功能,不知怎么回事。网友的主控芯片是DM1106,如果是因为芯片不一样的关系,则查他的24C02数据信息,与我的基本无差异,有差异的仅仅是表内的校正数据。这个问题还得请其它网友帮助释疑。

16、按照网友写出的方法,根据自己有的电压基准、标准电阻和标准电容,用直流电压基准2.5V、5V、7.5V、10V进行了直流电压档校准;用0.05%的精密电阻4K、10K、20K、40K进行了电阻档的校准;用0.5%的电容器620pF、5.051nF、31.72nF、51.00nF对电容档进行了校准。需要注意的是,按照STM0660主控芯片的功能,直流电压档可分别对600mV/6V/60V/600V/1000V各档进行校准;电阻档只能对50K档和50M档进行校准;电容档只能对500nF档、50uF档、50mF档进行校准。因为每个校准段只需要一个基准即可,我有的的电压基准,实际上只能校准6V档和60V档;电阻基准只能校准50K档,电容基准只能校准500nF档。

17、网友写出的校准UT210E方法转载如下(我对个别文字进行过修改,最后一条是我写的):

此校准只涉及表笔插孔测量,并且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源(源要高于本表的测量精度至少一个数量级)才能做相应校正!

本机校正灵活,可全程校正,也可单独某个档位进行校正,由用户自行选择。

校准需谨慎,若出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切记,切记,切记

将转盘置于OFF位置,同时按下蓝(SELECT)键和黄(HOLD)键,并快速旋转转盘至Ω档打开钳表,直至屏幕显示CAL字符,松开蓝、黄键,此时已进入内部校核模式,过程如下:

1、机子先自动检查IC内部线路, LCD显示ADC代码值。(如果有错误,会提示Err0~4,则关机后查看测量用分压电阻是否连接是否有短路、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确,检查完毕无错误后,再重新开机,开始校正流程。)  自检完成后,仪表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此部分以前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2、接着机子自动检查内部放大器相关参数,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此部分以前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当按两次select键跳过上面两步自检步骤,或者仪表自检全部完成后,必须将转盘旋转到其他档位,校准才算正式开始!(这个很重要)

3、将转盘转至需要校准的档位,进行校准。推荐先进行DC mV档的校准,因为电流、电阻等测量是建立在电压测量基础上的。
校正过程中,按蓝(SELECT)键的作用是“跳过此步”。 校准钳形表,是调整钳形表的显示数与钳形表当时接入的东东的标准值一致。调整示数的方法是:短按黄(HOLD)键,示值数减(-)、长按黄(HOLD)键,示值数加(+),使示数尽量接近接入的标准的值。注意:本表增减示数的跳距较大且不定,可能需要多次增减,才能得到理想的示值。若想退出校准模式,转盘拨至OFF位即可。

4、校准过程中,校正数据会自动写入ST24C02储存器相关的位置。所以借用别人的数据刷自己表的24C02芯片,表的误差可能会不正常。

校准表后的效果,就不贴图了。

最后,我想进一步研究STM0660及其数据储存器ST24C02的关系,阅读了STM0660数据手册,半懂不懂地整理出了已经确认的,ST24C2各地址的功能,因为表格较大,截成图片放到网上极可能看不清楚,所以我把它的打印成了DPF文件,作为附件附上,对改表有兴趣的朋友来说,这个文件可能会有很大帮助。

注意,字节有两段的数据,在转换成10进制的数值时,应该把后面的16进制代码写在前面,输入到转换表内。反过来由10进制翻译好的16进制的代码,要将数值的前段输入到代码区的后面,数值的后面段,输入到代码区的前段。譬如:我的表内,地址1002和1003是升档的阀值,原数据是98  08,输入到进制转换软件时,应在选择16进制,输入数据为0898,而不是9808,得到的十进制结果是2200,意味着当仪表显示值为2200时,将升档显示成0220(小数点将随之移动)。反之你希望显示值是6200才升档显示0620时,在转换表上输入十进制的6200,得到的16进制代码为1838,你要颠倒一下,将38写在地址1002内,将18写在地址1003内。

补充内容 (2017-12-6 14:42):
附件的芯片名称写错了,不是“AT24C02”,是“ST24C02”,标题和内部的表头都写错了,向大家致歉!下载过的朋友们请自行修改名称。

补充内容 (2019-2-15 10:01):
经网友们的提示,现在2A超量程的解决方法已经明朗。
1、在2A电流功能选择地址中(87/97/A7/B7),除原有的16、17外,再写入选择2000A电流档的代码1C(直流)、1D(交流),即可得到不含小数点的2A电流档;
下续...

补充内容 (2019-2-15 10:06):
2、将2A档的校正数据(50、51)复制到2000A档地址(56、57)上,以便在你选择不带小数点的档位(实际上就是选择2000A电流档)时,采用的是2A档的校正数据,避免测量超差。
此时2A电流档就有4个功能可选择了。
下续

补充内容 (2019-2-15 10:11):
这四个档位分别是带小数点的2A直流档、交流档;不带小数点的2A直流档、交流档,其顺序决定于你写入代码的顺序。其中的直流2000A档可避免超量程的问题。
当你升级显示数为6000字后,以上2A等,均应理解为6A……。

网友(2023-12-07):
正弦交流信号的波峰因素是1.414, 在遇到波峰因素高于这个时候,这个上限可能还需要下调,因此改6000字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A:
关机刷机改变量程,我提一点想法:
2000字改4000/6000均没有太大问题, 改成9999不可取.理由:0660芯片ADC参考电压1.2V, 直流电压满量程时输入到芯片的信号对应关系是:2000字的是200mV, 4000字的是400mV, 6000字的是600mV, 9999字就是999.9mV, 这些信号都小于ADC参考电压, ADC工作正常都能正确显示结果.但是如果是交流电压9999字时信号999.9mV*1.414>1.2V参考, ADC实际已经超出它能正确处理的范围了(溢出),测量的结果会明显偏小.
为什么UT210E改9999字后测量交流电流会是正确结果?因为钳头输出的经过放大输入至芯片的信号对应关系并不是2000字对应200mV,而是<100mV, 9999字时对应的电压<500mV(*1.414后<1.2V).
供参考.

网友(2017-12-10):
哪怕是没有电池,读写数据时拨盘还是必须在非关机档的,优利德大部分表都是关机时内部电源脱离电池后、正极电路短接到负极的

网友B:
这个帖子太好了,可惜手中没有编程器。
我只想把电流档100A超量程报警改为20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太好了,可惜手中没有编程器。
我只想把电流档100A超量程报警改为200A。

15元左右就可以包邮买到,改造后的钳形表升值都不至这个价,还是值得一试。以后再有什么机会需要刷芯片(电脑的BIOS,手机的芯片等),那就容易了。

网友:
感谢老师无私奉献。很感兴趣,留存备用。

网友C:
手里好几个UT210E,哪天拆来试试

网友:
好像正好有这表

网友:
谢谢分享升级经验……   哪天也给210E 拆机折腾一次试试

网友:
好帖子我也有一块210参考坛友改一下

网友:
哪位坛友有多的210,我也想玩一玩刷机

网友D:
典型关机电路如图(关于这个,楼主不要挑战网友们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关机电路如图(关于这个,楼主不要挑战网友们的经验之谈):

非常好的图纸,谢谢贴上,使大家明白为什么刷机不要将仪表放在关机位了。

楼主并没有“挑战网友们的经验之谈”,只是说:放不放电池都无所谓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好几个UT210E,哪天拆来试试

能卖一个给我吗?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台,是新版1106芯片的,改了9999字,闭壳校准了下, 精度还行,线性一般

网友(2018-05-24):
谢谢分享升级经验

网友:
要UT210E  便宜出   170  速速联系

网友E(2018-10-28):
2A档改为   1C
                1D
2A档就可发改小数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A档改为   1C
                1D

谢谢分享!关键是我还没有解决2A档档超量程显示“O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关键是我还没有解决2A档档超量程显示“OL”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里面哪个地址要改成数值10   27  ?  后面的基本看懂了。

敬请朋友再指教。

还有1C里面数据改成64(电流超限报警)
今天测试2A电流档已经可以使用了,按ZERO后,能测到9.35A后显示OL并声音报警,只是显示4位数字,没有小数点。还按ZERO能到9999
带小数点那个量程还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1C里面数据改成64(电流超限报警)

谢谢热心的朋友!

还是要请教一下:

1、我不清楚地址07、08的作用是什么,所以现在还不理解为何要改成10、27;

2、测试2A电流档按ZERO以后,超量程不再显示“OL”,你具体是修改了哪里,或者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包括怎么按键);

3、朋友的210E是否为1106的芯片而不是我表内的0660。

烦朋友抽空指教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E:
1.第一排07 08的数据改成10 27,什么作用不清楚,看的国外的视频里改的。
2.2A档改为   1C
                   1D
  1C为不带小数点直流量程,这个量程就不超限
  1D为不带小数点交流量程
3.0660和1106一样的。
4.换量程还是按SELEC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

还是要请教一下:

我刚开始也是看的你的贴子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第一排07 08的数据改成10 27,什么作用不清楚,看的国外的视频里改的。
2.2A档改为   1C
              ...

谢谢!了解了,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了,受益匪浅。

NCV还增加了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 显示
V档    多了V档和mV档    这个要最实用了,电压升压测量不用等它升量程了。

网友F(2018-12-17):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厂家不直接搞6000字?

网友G:
我发现341A读取时电压选择5伏能够顺利完成,3.3伏就是楼主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厂家不直接搞6000字?

这个不清楚,可能与可靠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341A读取时电压选择5伏能够顺利完成,3.3伏就是楼主说的现象。

谢谢网友提供宝贵的经验!

想请教,刷210E时,341插在电脑的USB口上,应该是5V供电。那么“电压选择5伏”,具体是什么含义?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提供宝贵的经验!

想请教,刷210E时,341插在电脑的USB口上,应该是5V供电。那么“电压选择 ...

341A的USB接口附近有一组跳线是设置编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41A的USB接口附近有一组跳线是设置编程电压的

谢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有见过431的使用说明资料,买的土豪金也没有附带说明书。如果朋友有这个资料,请发wanwenhao11@sina.com,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有见过431的使用说明资料,买的土豪金也没有附带说明书。如果朋友有这个资 ...

您才是真正的高手,出差到甘肃,回来发您。

网友H:
做个记号,回头研究一下改2A超量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记号,回头研究一下改2A超量程问题

朋友,你已经不需要研究2A超量程的问题了,按照26楼朋友的方法修改24C02的地址,就能实现。

具体就是将24C02地址中的87、97、A7、B7分别改成1C(不带小数点的直流电流档)、1D(不带小数点的交流电流档)、16(带小数点的直流电流档)、(带小数点的直流电流档)。

关键是2A档(升级6000字应该是6A档了)的第一功能改为了不带小数点的直流电流档,就不会出现超量程的现象了,只是没有单位显示,需要你自己认为它是mA数值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已经不需要研究2A超量程的问题了,按照26楼朋友的方法修改24C02的地址,就能实现。

具体就是 ...

这样有四个档,带小数点的直流档按了归零会出现超量程。
A7 B7不改变,不需要带小数点的比较顺手

网友:
学习了,深受启发,同芯片的可以一试

网友:
这样一折腾,升值了,注意保密别让奸商和厂家看到,估计更买不起了

网友I: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拿胜利VC890C+手动挡表来说,直流电压各档位是200mV、2V、20V、200V、1000V。原机1999显示,改之前,各档显示的最高分辨率分别是199.9mV、1.999V、19.99V、199.9V和999V。那么,我的问题是,改为9999显示后,档位设置是否也同步发生了改变?各档位最高显示分辨率是否变成了999.9mV、9.999V、99.99V、999.9V呢?承蒙指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拿胜利VC890C+手动挡表来说,直流电压各档位是200mV、2V、20V、200V、1000V。原机1999显 ...

本人没有这个表,如果它也是0660方案的,改字以后,应该显示999mV、9.999mV……等,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超量程显示的问题,不知道手动档是怎么处理的,可以自己试试。

刷24C02的数据前,记住一定要将原机的数据文件保存,以备情况异常时能刷回原机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已经不需要研究2A超量程的问题了,按照26楼朋友的方法修改24C02的地址,就能实现。

具体就是 ...

谢谢啦,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J(2019-02-13):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

还是要请教一下:

07,08地址的意思是超量程。
视频里,要改成10,27,换算成十进制,就是10000,就是超量程的数值。

看下图设置。
如果是0660芯片,直接按照图片里改就行了。
我怀疑,那个2a的bug也能通过这个修改来找。但是具体怎么找,我没有头绪

网友:
05,06这两个数值,表里原来的数值是00,80,就是十六进制的8000,换算成十进制,就是32768,刚好是3.2A这样。(我瞎猜的
所以我猜测按了归零后,2A显示超量程,问题就出在这里。
不用说,6000字的表,直接把00,80 改成70,17(表示6000超量程)
9999字的表,就改成10,27(表示10000超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07,08地址的意思是超量程。
视频里,要改成10,27,换算成十进制,就是10000,就是超量程的数值。

谢谢朋友释疑!

网友J:
晚上回家测试了一下
修改了15,16这两个数字。
测试后,得出的结论就是,bug就是bug,我这种菜鸟搞不定

还是老老实实改没有小数点的那种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晚上回家测试了一下
修改了15,16这两个数字。
测试后,得出的结论就是,bug就是bug,我这种菜鸟搞不定:l ...

你修改的数据是15、16地址的,还是05、06地址的?修改成了什么数据,具体的后果是什么,请朋友指教。

网友:
找一个UT201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修改的数据是15、16地址的,还是05、06地址的?修改成了什么数据,具体的后果是什么,请朋友指教。

修改的是第一行,05,06的地址

我是瞎猜的,因为后面的07,08,09,0A都是关于电流档最大量程限制的,而且07,08默认信息是ff,。
当然,09,0A的默认信息是52,00,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为啥了。
反正都是瞎猜。

网友:
我把05,06地址改成了10,17
但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修改这个2A档,需要修改2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校准数据这里。
一定要把校准数据覆盖到右边这个位置,否则肯定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改的是第一行,05,06的地址

我的机内07、08的数据为E8、03,对应的十进制数为1000,并不是朋友的FF。但是看你在52楼、54楼附的图,07、08及09、0A都是E8、03,并不是你说的那些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内07、08的数据为E8、03,对应的十进制数为1000,并不是朋友的FF。但是看你在52楼、54楼附的图, ...

哈哈哈,偷懒被发现了

我没随时更新截图,都是拿一个样图编辑的。
现在我刷完的数据是这样的。

也就是改6200字,电流上限,关机时间,背光时间,电阻,通断,电容档顺序之类的的常见改法。

最近修改的有这些

电压档添加了mv档位,2A没小数点修正bug,2A校准数据替换了位置。

因为改了8m晶振,测量速度提升一倍。速度很满意。
但是电容档读数减半了,把电容校准数据减半。这样电容档测量,读数就是正常电容的数值。

去掉电容底数。

低电压关机,按照pdf上更新,添加2秒。

其他没啥变化。

网友:
电容档改晶振图,顺便加上一个去除电容底数的图

网友(2019-10-16):
非常详尽的210E改6000资料,先收藏再操作。
感谢楼主及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2020-04-26):
非常好,非常有用,我有下载器

网友K:
学习了,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20-12-16):
好教程,学习了

网友:
正在学习24c02读写,先收藏慢慢学习。

网友L(2022-04-05):
请问最终改后测mv就是不到1v电压是怎么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最终改后测mv就是不到1v电压是怎么显示的

表没有在手边,没法测试。

UT210E直流电压有2V和200mV档,我改造后理论上就是6V档和600mV档,低于1V,高于600mV,将自动选择6V档测量,显示为例如0.856mV的字样。低于600mV,将将自动选择为600mV档,显示为例如513.4mV的字样。

网友:
记号。有空试试。

网友(2022-06-15):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还可以这么魔改呢

网友(2023-12-07):
为什么没有添加一个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有机会也试试!

210e能添加频率的,你试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刷机改变量程,我提一点想法:
2000字改4000/6000均没有太大问题, 改成9999不可取.理由:0660芯片ADC参考 ...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点赞!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点赞!

能添加一个频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添加一个频率档吗

没考虑过,可能有点难。

网友N(2024-01-13):
问下师傅,0660方案的表改不了背光长亮吗?把0F改成了00还是250来秒就自动熄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下师傅,0660方案的表改不了背光长亮吗?把0F改成了00还是250来秒就自动熄灭了

没试过,只能认为手册上讲的是对的。

网友O:
喜欢改机,那种成就感是其他人很难体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喜欢改机,那种成就感是其他人很难体会到的。

那是,本人深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添加一个频率档吗

可以的,但要废一个其它档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N:
问下师傅,0660方案的表改不了背光长亮吗?把0F改成了00还是250来秒就自动熄灭了

把背光控制脚接到第50脚开机即亮(VDDA=3.6V),自动关机时间到可以自动熄灭(VDDA=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背光控制脚接到第50脚开机即亮(VDDA=3.6V),自动关机时间到可以自动熄灭(VDDA=0V).

非常感谢师傅指点

网友(2024-11-10):
太详细了,都是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