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数据整理迁移中,稍后访问,谢谢!

楼主(2017-12-06):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短路红线两端,R2两端电压应该变化,表示变频电路是起振的。

T3和T4是中周,对应照片里面 ...

谢谢前辈指点,我回家再测一下。电路图不对我知道,大体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短路红线两端,R2两端电压应该变化,表示变频电路是起振的。

T3和T4是中周,对应照片里面 ...

前辈,短了,量R2电压没有变化,是没有起振。我检查天线线圈,与可变电容连接的原边线圈和原理图一样。感应线圈好像有问题!电路图感应线圈一端应该接到变频管的b极,它原来接到e极上了!电路板变频管b极和R1C1电阻接到一起了!R1另一端接地,C1另一端和天线感应线圈另一端连接如图。请指教。还有,天线线圈两端是否有正反?

网友(2018-03-03):
你发的电路图怎么看着像是中夏S66E的电路图,我正好组装这个收音机,看着那么眼熟。我自己组装的就只能收到一个台,需要调试,调节中周的时候,发现短接本振,还是能收到台,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了。高手看到了,顺便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管就是BG1吧,一般情况下是磁棒L1 一个引端从左侧或右侧一个方向为参照物(最外侧)接可变电容定片, ...

在本帖9楼的那个图里面,VT1是变频管。
对于天线线圈,它的初级确实是一头接可变电容器定片另一头接地(可变电容器动片);次级线圈通常一头接变频管的基极,另一头接变频管的基极偏置电阻,不是接发射极,因为接发射极的话,就把基极的直流电位短路了,就没法工作了。

网友:
学习,谢谢!现在能爱好收音机的人不多了。

网友(2021-05-05):
天线线圈两端没有正反。

网友:
话说我也想系统的学习一下收音机的原理与维修,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视频课程,付费购买也可以。

楼主:
前辈说的电流是哪的电流?应该是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电流是哪的电流?应该是多大?

三四年了还没有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四年了还没有修复?

哈哈!老哥看的好仔细呀!这台早就修好了,最近小弟又收了几台有问题的,想跟前辈多请教请教!

网友:
这么多老师教你,修好了怎么不交流一下心得呀

网友(2022-05-19):
学到不少技巧。

网友:
人材聚集,维修技术五花八门各显其能,甚感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