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充电机

楼主(2017-12-05):
这些天有点空闲时间再做一个充电机玩。。先上传电路图供大家参考。。。这个电路图我自己玩了2年多自我感觉充电效果不错,元件少容易制作。。。

网友(2023-04-28):
不安全,直通220V

网友(2019-04-26):
这充电机好电死人不尝命。

网友(2023-04-26):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种充电机我也见过,没有隔离,全靠可控硅“斩波”充电,干扰不小,这机器一开,周围的中波收音机 ...

当时为了减少牵扯效应给输出加了扼流圈,改善了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2017-12-05):
继续上传图片和制作过程。。。这次用的可控硅是TNY70C,变压器可以使用20到25伏都可以。输出12到16伏可调。这个是限流型的,不是横流的。。。。

楼主:
下面是充电效果图。。。。。。。。。。。

网友(2019-02-13):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充电板?  一个AC15V、10A铜线变压器就不便宜了……

有种类似可控硅充电器,直 ...

最简单的充电器,一只220V灯泡,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2017-12-05):
焊好了。下面说一下调试方法,调整板子上的100K可调电阻使输出电压在14.5伏,然后接蓄电池试充,,,比如20AH的电池刚开始充电电流在3安左右,等电池电压升高了,充电电流自然减小之到0.就充满了

网友C:
电路上没看到100K电阻

网友D:
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E:
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感谢老师关注,自己是菜鸟,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做的漂亮。

自己第一次画 ,画的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第一次画 ,画的不好。。。。

这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真好!!

感谢老师关注,自己瞎折腾。。。

网友:
这已经不是菜鸟了。

网友G:
楼主,应该是说的调节那个4.7k精密可调电阻。笔误写成10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是说的调节那个4.7k精密可调电阻。笔误写成100k了。

这个电路原来是4,7的电阻,但是在实际使用中4,7k电阻调整充电范围太小,后来我就改了100k

网友H:
楼主的制作不错!
多用途充电器。楼主可否介绍一下应用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制作不错!
多用途充电器。楼主可否介绍一下应用过程呢?

感谢老师关注,这个充电机充电电流1-10安,电压可以在12到16伏之间可调 电池容量在1-100安时的水电池,铅酸电池都可以使用,充电速度快,不会过充。充满后电流表在0不像市面上的那种没有变压器的,那种直接接市电不安全,这个必须加变压器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上没看到100K电阻

感谢老师关注,我用了一个3p的插座,方便以后改电位器。。。

网友I:
有没有看过波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看过波形啊?

我没有示波器,我自己那个电池,用了2年多还没有坏 ,,,

网友J:
这个可控硅充电器效果好吗,充12V40A的蓄电池要充多长时间?楼主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K:
这个应该不错的,比那些直流充电效果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控硅充电器效果好吗,充12V40A的蓄电池要充多长时间?楼主介绍一下好吗!

我自己充36安时的电瓶,3,5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不错的,比那些直流充电效果要好的多。

感谢老师关注,这个是简易的充电效果自我感觉不错。。因为简单比不上那些高档的。。。

网友L:
楼主电路简单却用的是双面板

网友D:
也准备做一台,给车子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电路简单却用的是双面板

感谢老师关注,双面板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准备做一台,给车子补电。

欢迎老师,大家一起玩

网友M:
这个方法好,又有PCB 板,比我的只有半波整流强多了,我想依此图做个10A的充电机,不过改几个元件就行了,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方法好,又有PCB 板,比我的只有半波整流强多了,我想依此图做个10A的充电机,不过改几个元件就行了, ...

感谢老师关注,,,,,,期待你的·制作

网友B:
这是要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充电板?  一个AC15V、10A铜线变压器就不便宜了……

有种类似可控硅充电器,直接接市电,简单实用,就是不安全…… 充电器输出夹子是带电的、与电网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充电板?  一个AC15V、10A铜线变压器就不便宜了……

有种类似可控硅充电器,直 ...

是的,,,自己用我不会选择哪种的

网友N:
最大能充多少安时的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大能充多少安时的电瓶?

感谢老师关注最大100AH的电瓶。。。。

网友I:
如果我没说错,lz借用禽兽的图,原理图,原件表,pcb图都一样,这个pcb图原件放置太乱了,实际调整下布局单面板就够用,只要飞一根线就搞定。我以前也用洞洞板搭过一个,电流能到3安,1225发热厉害,必须加散热,电压控制很好,但是测不到波形。

楼主(2018-01-04):
引用 网友I:
如果我没说错,lz借用禽兽的图,原理图,原件表,pcb图都一样,这个pcb图原件放置太乱了,实际调整下布局单 ...

感谢老师关注,是禽兽老师的图,,,,,我用的可控硅是TYN70C  用2000伏安变压器测试可以轻松上10安电流,,,,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14.5V是否偏高?记得铅酸长期浮充使用的是13.8V。

网友O:
楼主我用洞洞板做了个输出电压能调节就是那个充满指示灯上电就亮。。。可调电阻用的是470k变压器输出23v电阻调最小输出电压高灯才会灭。。。不知哪里问题忘指点!

网友P:
老师的变压器隔离,充满自停电路,做得非常好!

网友O:
我的就不行!参数有小改动!电压12-28v可调指示灯到26v就亮了!电压到是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我的就不行!参数有小改动!电压12-28v可调指示灯到26v就亮了!电压到是可调

我做的也一样,那470的电阻也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的变压器隔离,充满自停电路,做得非常好!

感谢老师关注。。。自己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也一样,那470的电阻也很热

老师好把470的电阻换成560欧  5瓦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换了电阻,发热还可以,灯亮后还有1.8安电流,电压比空载调好的14.5V还高15.6V,断开充电线后电池电压13.2V。

网友:
这个已经很好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电阻,发热还可以,灯亮后还有1.8安电流,电压比空载调好的14.5V还高15.6V,断开充电线后电池电压13.2V ...

电路上有3个0.01欧的电阻是控制充电电流的,你加了没有

楼主:
看到大家在制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个电路上的3个0.01R的电阻一定要加,用水泥电阻也可以,或者康铜丝,这个是控制充电电流的,祝大家玩的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用洞洞板做了个输出电压能调节就是那个充满指示灯上电就亮。。。可调电阻用的是470k变压器输出23v电 ...

可调电阻100k就可以了,过大就失去了控制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上有3个0.01欧的电阻是控制充电电流的,你加了没有

加了,康铜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上有3个0.01欧的电阻是控制充电电流的,你加了没有

充电流5安左右

楼主:
还有那个可控硅要单向的,,,双向可控硅是不能用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原来是4,7的电阻,但是在实际使用中4,7k电阻调整充电范围太小,后来我就改了100k

可控硅可以用场管代替吗手里有不少场管

网友:
  量产吧。我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控硅可以用场管代替吗手里有不少场管

感谢老师关注,,,场管可能不行,我没有试验过

网友R(2018-12-28):
楼主,这板子还有吗?我买几张谢谢

楼主(2019-02-06):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板子还有吗?我买几张谢谢

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了,,,,,,,,,

再做点吧,为坛友造福

网友:
看了深有启发,准备改改做摩托车整流器

网友:
厉害了!人,赶紧收藏

网友:
我有个成品的可控硅充电机,有个朋友那时候自己生产这个,耗电太多,还得注意安全,我已经拆了,留下壳子用了

楼主:
这个充电机现在我还天天用,因为有变压器安全

网友:
当两台充电机并在一路电网上会有牵扯现象,互相干扰,小电流时会好些。

网友:
板子很好看。

网友S:
充电效果怎样,也想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充电效果怎样,也想仿制。

充电效果不错,,,欢迎你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充电板?  一个AC15V、10A铜线变压器就不便宜了……

有种类似可控硅充电器,直 ...

以安全为主!还是用降压变压器的充电器安全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错。。。。。。。。。。收藏了

感谢老师关注。。。。。。。。

网友U(2019-03-14):
请问Q2与D5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也就是R4下端控制在电压多少

网友V:
这个不能智能充电,三段式充电 。有可能过充,可能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不能智能充电,三段式充电 。有可能过充,可能充不满。

这个不是智能充电,但是百分百不会过充,我自己用了差不多3年了,充满电电流表显示O,有空上传充电效果图,你仔细分析一下电路图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W:
好资料!谢谢分享

感谢老师关注。。。。。。。。

网友:
有个可控硅的充电器的另一种电路,是可控硅的阳极接的电瓶的负极,这样有个好处,就是通常可控硅的阳极是与背板相连的,这样用散热器的话,可控硅与散热器之间不用绝缘了,负极直接接地,可控硅阳极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Q2与D5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也就是R4下端控制在电压多少

有空我测一下,时间久了忘记了。。。。。。

网友X:
请问楼主E3 E4什么意思?

网友(2019-04-18):
引用 楼主:
有空我测一下,时间久了忘记了。。。。。。

先谢了!期待着

网友U:
引用 网友X:
请问楼主E3 E4什么意思?

替楼主回复:充电输出端(夹子),接电瓶接线柱

楼主:
引用 网友U:
替楼主回复:充电输出端(夹子),接电瓶接线柱

谢谢老师,昨晚测试了下充满电自停

网友:
引用 网友U:
替楼主回复:充电输出端(夹子),接电瓶接线柱

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昨晚测试了下充满电自停

劳驾测一下R3(R4)与D5之间的电压值,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