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837+LC72131收音头问题

楼主(2017-12-05):
   雅马哈450功放收音头收调频台只能切成单声道听,按立体声广播就断断续续。天线没问题,搜台能自停。什么问题呢

盒子里芯片为LA1837+LC72131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高频头,不如何使用。

楼主:
这是功放的收音部分,单独使用不了的。

网友:
这是 专业收音头 用的 。好像要加IC  控制  就是 CPU

楼主:
问题已找到10.7滤波器坏

网友(2022-11-03):
虽然是时隔几年的老帖,看发帖时间,那时候我还没学会编程,现在经过摸索对这个收音头非常熟悉,这个是标准

的15线三洋1837和72131架构的自动锁相环方案,非常非常常见,我遇到的这收音头损坏率几乎百分之百,就算能

出声的也因为电容氧化性能衰减,调频部分有两处地方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鉴频,网上都有方法,捣碎电容之类的治标

不治本,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混频,混频中周内也有电容,非常小,很多人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要有足够的焊接

基本功无损拆下更换电容。换好电容后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收音头,用示波器接上10.7兆混频输出点观察波形,频率高低

和中间都要看一下,混频中周磁芯调谐到各高低段均衡一致才能真正恢复出厂状态,中波也是同样检修方法,总之只换

鉴频中周是无法完全修复的

        另外回复楼上的观点,这种收音头脱离原功放设备完全可以单独使用,您做不到,几元钱的单片机可以做到

网友:
槽路电容坏,更换后需扫频仪矫正曲线

网友:
楼主真细心,有设备,有技术。

网友(2023-10-13):
同样的收音头,同样的问题,但是不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