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xd2400改装后纹波问题

楼主(2017-12-05):
之前在tb入了个zxd2400v4.3,改了以后用着也挺不错。这几天发现纹波非常严重,直接测量3.3v有4v(不是mv)的Vp-p,输出端子加上0.1的安规和10nf的高压瓷片已经降到了200mv的Vp-p。按照intel电源手册来测,12v有400多mv的Vp-p。电源输出线也做了屏蔽层接地了。直接在主板的输出部分测也没有改善。输出的2个2200uf滤波电容测过是好的。不知是电源本身就这样,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测量问题,探头接法不当引入射频干扰,显得Vp-p很高。
你把示波器探头的钩针和接地夹短路,放在电源附近,看看是不是也会显示很高的波纹?

开关电源输出波纹测量方法:
1、取2根20cm左右的软导线双绞,一头接电源输出端,另一头接示波器探头。
2、示波器探头取下接地夹和顶部的钩针,露出探头顶部的探针和屏蔽环。
3、双绞线接探针和屏蔽环,并在探针和屏蔽环之间并联10U、0.1U电容各一只。
4、拉直双绞线,使探头尽量远离电源。

以上做好以后,再开机测波纹。如果还是比较高,再想办法改进。一般来讲,波纹能做到输出电压的1%就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测量问题,探头接法不当引入射频干扰,显得Vp-p很高。
你把示波器探头的钩针和接地夹短路,放在电源 ...

已经按照intel电源手册,用上10uf钽电容和0.1uf的x7r陶瓷电容,带宽也限制在20M了,等下按你说的用双绞线拉远一点试试!

网友B:
ZXD2400的功率太大了,所以空载时都不能使输出电压调至0V,最小都有1.几V的电压,特别是在低压输出时,空载有很大的纹波是正常的,加上一定的负载就没有那么大的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XD2400的功率太大了,所以空载时都不能使输出电压调至0V,最小都有1.几V的电压,特别是在低压输出时,空载 ...

直接上tb找配件改的,电压好像能降到0.1。等负载仪到了我会再测带载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电压越低,波纹越大

低压纹波大的问题倒没有,经过2楼指导,3.3v纹波降到了80mv左右。12v压着120mv的及格线。48v还是有800mv,过几天试试带载和加电容

网友(2018-03-29):
还有可能是改装的电源,参数不是按照低电压设计的,纹波大一点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