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SI4836收音机PCB

楼主(2017-12-05):
如题,没试做,不知这样布局行不行,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上图LM317有误,改过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LM317有误,改过来了。

LM317换X1117-3.3v的,两个led接正电源,串联电阻1k,集成块输出低电平点灯。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换X1117-3.3v的,两个led接正电源,串联电阻1k,集成块输出低电平点灯。音量电位器?

问下短波不分段的话,从多少M起到多少Mhz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换X1117-3.3v的,两个led接正电源,串联电阻1k,集成块输出低电平点灯。音量电位器?

谢谢提醒,漏画了音量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漏画了音量电位器。

2点几兆到28兆

楼主:
加音量电位器插针。

网友:
好。支持楼主。效果好的话做一些来造慧网友。我也想装个试试。毕竟这是最新的片子,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B:
2822可以不要,淘宝有数字功放,一两块一个

网友:
能提供原图么,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22可以不要,淘宝有数字功放,一两块一个

数字功放对收音机干扰太大了。

网友C:
最好是用双面板,底层整体铺铜,多打地孔,这样应该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双面板,底层整体铺铜,多打地孔,这样应该比较稳定.

谢谢提示,这个软件整体敷铜好像有点乱,还不太会用。

楼主:
机器做好了,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做好了,效果还行。

可以的。2.5k/100M电感是270H。

楼主:
270UH吧?少打了U?

网友A:
270nH我查到的少打一个n。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0nH我查到的少打一个n。

PCB还行,无干扰和自激,走线无误。三波效果都可以,缺点是不能频显,FM,AM,还能估猜频率,SW就是乱摸了,2.5M-5M的高频发生器输出信号都收不到?你的2点几M- 28M都能收?怎么办到的?

网友A:
2.几到28是厂家PDF上说的。我也没收几个短波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几到28是厂家PDF上说的。我也没收几个短波台。

我反复调对了几遍,好像这个设置是6-18M左右,电位器调到近半阻值时收到10M的标准时标台的信号,很清晰,与信号发生器对上号。可能要短波分段设置才行。是不是140K和133k 的电阻重新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反复调对了几遍,好像这个设置是6-18M左右,电位器调到近半阻值时收到10M的标准时标台的信号,很清晰, ...

4836短波细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36短波细分表

你知道具体怎么弄和接线吗?

楼主:
这个表是任选其一,还是可弄18个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是任选其一,还是可弄18个段呢?

这个表任选其一和18段都可以的,看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任选其一和18段都可以的,看对地电阻。

看图现在SW对地电阻是367K,对应7-16M。

网友A:
短波加9018,还有SW WIDE ,SW NARROW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短波加9018,还有SW WIDE ,SW NARROW选择。

单音量是循环的,单键音量控制键从轻到响从响到轻,另外还要加晶体振荡。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音量是循环的,单键音量控制键从轻到响从响到轻,另外还要加晶体振荡。没意思。

加9018高放你试了吗?燥音想必会增大?先把短波覆盖搞成再试高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9018高放你试了吗?燥音想必会增大?先把短波覆盖搞成再试高放。

凯隆D39L L1是470n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隆D39L L1是470nH。

我是320NH,效果还行,应该是SW为了和FM共用天线而阻止FM信号干扰的?短波2.3M-10M,10M-22M弄好了,该有的信号一网打尽。高兴。

网友:
短波太密了,搞个多波开关吧!我用12选一的开关,调短波还串了个1k可调电

网友:
网络不好,刷新几次,囧

楼主:
奋战几天,终于折腾完了。100K线性电位器当可变电容用,配上拉线轮,指针,度盘没做先玩会儿。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不知这个能收几个台,效果如何???

网友:
板子比我设计的好多了

网友:
问一下4836的封装,用转接板转成dip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我有一个DSP收音机,短波灵敏度特低,怎么调整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我有一个DSP收音机,短波灵敏度特低,怎么调整一下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外壳太难办了。买旧的收音机,做外壳吧

网友E(2018-01-12):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我有一个DSP收音机,短波灵敏度特低,怎么调整一下啊?

用超高频砷化镓半导体工艺的放大管,做个天线放大电路.
如用2SC3356,2SC3357这些fT超过5GHz的高频放大管(卫星接收机高频部分也常用).
不要用9016/9018这些南朝鲜的LAJI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超高频砷化镓半导体工艺的放大管,做个天线放大电路.
如用2SC3356,2SC3357这些fT超过5GHz的高频放大管( ...

不想另起炉灶,是不是内部某个零件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320NH,效果还行,应该是SW为了和FM共用天线而阻止FM信号干扰的?短波2.3M-10M,10M-22M弄好了,该有 ...

这个IC的波段切换只用简易的波段开关就可轻而易举实现,可以说是创新.
你知道,波段开关比收音IC贵多了.

楼主:
图片是焊好的板与试机台。中波520-1650KHZ,FM88-108MHZ,SW1    2.3-10MHZ,SW2   10-22MHZ 效果还行,FM音质,灵敏度好过一般IC机。

楼主(2018-07-15):
板打回了,一口气做了一大一小。效果比我早前做的要好,中波,短波都好,FM就只能说特别好,灵敏度,音质一个字,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片是焊好的板与试机台。中波520-1650KHZ,FM88-108MHZ,SW1    2.3-10MHZ,SW2   10-22MHZ 效果还行,FM ...

SW1复盍这么大,效果行吗?  FM用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SW1复盍这么大,效果行吗?  FM用那个芯片?

原來是DSP,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位器调台感觉怎么样?电位器耐用吗?

感觉就和一般变容2极管调节一样,估计芯片里有变容2极管。耐用吗是在于电位器本身的质量了。

网友:
好漂亮的外壳

网友:
根据SI的手册 磁棒天线下面不要敷铜 和 IC的距离至少间隔5厘米以上

还有为什么FM天线直接接IC?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短波不分段的话,从多少M起到多少Mhz ?

3MHZ---30MHZ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822可以不要,淘宝有数字功放,一两块一个

绝对不能用数字功放,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LM317有误,改过来了。

我只利用了该ic的调频功能,用它替代了老收录机的收音部分,灵敏度很好,音质与原来差不多,录放部分也砍掉了,现在是一台调频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绝对不能用数字功放,有干扰

同意 !
应该用TDA2822  或者 LM4863
就算是模拟功放 也要拉开两个IC的距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LM317有误,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焊好的板与试机台。中波520-1650KHZ,FM88-108MHZ,SW1    2.3-10MHZ,SW2   10-22MHZ 效果还行,FM ...

这块板子出不出?

网友(2019-06-10):
如能接频率计就好!

网友(2019-12-24):
这个典型应用的图 能发份不?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坛内复制的。

网友:
调频灵敏度很好,调幅估计弄个室外天线才有好效果。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DSP的吗?

网友I:
楼主是如何验证你这个做好的收音机短波接收范围的。11脚的电阻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如何验证你这个做好的收音机短波接收范围的。11脚的电阻没看到。

这个不用验证,按波段电阻阻值装就非常准确。有兴趣认真读下4836的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验证,按波段电阻阻值装就非常准确。有兴趣认真读下4836的PDF。

我也搭了一个玩,PDF翻阅无数。
效果确实还可以,作为收音机收听新闻很好,FM、MW、SW灵敏度都很高,收台多,台也分得很清楚。
但是AM,可能是带宽窄了,缺高音(中高音),音质沉闷,没有韵味。

楼主:
FM的音质与CD可拼,AM,SW也还好,唯独调谐手感有点怪,像拉线松垮了。

网友:
这个不是调谐手感问题,它是步进选台,所以电台的来去是跳跃式的。

楼主:
用电位器调台是步进?

网友(2022-05-01):
引用 楼主:
奋战几天,终于折腾完了。100K线性电位器当可变电容用,配上拉线轮,指针,度盘没做先玩会儿。

问一下Si4836电位器接法跟音量电位器一样的吗?即往右调减少电阻=网上调台(频率)

网友(2024-02-08):
请教各位大佬!我也做了一个一次成功,但用稳压电源干扰很大,用电池供电就很正常,除了电池外有什么好的供电方式吗?并祝大家新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22可以不要,淘宝有数字功放,一两块一个

除非您只听FM,收音机用所谓数字功放中、短波没法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