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5.1功放板。

楼主(2017-12-06):
一个有源音箱的低音炮里面的解码板坏了,找不到零件修,原先的前置面板是接在解码板上的,现在也没法用。打算改成纯功放的板,怎么改才好?
电路图需要的话,我发一下。

网友:
如果是摩擦电位器输入后级的话最简单就是音频信号自电位器输入。

数字电位器的话改动要大了,因机而异。

网友:
单片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