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一台6P1,自己觉得还不错!

楼主(2017-12-06):
一直喜欢6P3P。家里装备着3套6P3P 单端,收藏了50多个管子。
坛里有人说6P1更好,更有胆韵。有机会总想试试。
刚好手头有只电源变、机箱闲置。机箱是原6P3P的,牛大,胆大,很不搭,不美观。干脆拆了,换了个机箱。
电源变是之前网上买的6P3P3电源变是86的,发热严重,烫手的。于是换了96的。
86的电源变用在6P1单端上应该没问题。于是就在网购电子管时顺便也配了几只6P1。
6P1真便宜,才3.5元,应该是库存量太大的缘故吧!
输出变配的乐潘的,不想因为输出牛 影响6P1的声音品质。
原来的电源牛是300V的,选了6Z18 整流,可以降一部分的电压。6Z18是小九管,搭6P1 比5Z4P更美观、协调。
就是多了根鞭子。
上机后发现6Z18的延时时间偏长,相比5Z4P。6Z18价格倒是便宜,才2元。5Z4P现在居然要20元了。
有人说延时无用,没有必要。个人觉得喜欢就好!
电路就是詹版的标准电路,按6P3P的标准 加了扼流圈,降压电阻改成两只330欧姆电阻串联。
通电后,各电压基本合乎要求。电源变长时间工作也才温热。
用 南京YD150-8X的音箱试听。
音质 人声比6P3P好,低频比6P3P 差,也有可能输出牛有一部分因数吧!
音量是足够听了。
考虑到造价、成本,6P1性价比高很多。
6P1 蓝光,关掉灯后,很炫,这一点倒很喜欢。
初烧,很多不足!请坛里的前辈们指教!向坛里的前辈们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提供个成熟电路看看?谢谢指教!

6P1阴极电容加大220到330微法,6P1阳极电流调到45MA左右。6N2栅极加330至470K电阻到地,阳极电阻150K改为100K,阳极电流调到1MA至1.5MA,阴极2K电阻串180至220欧电阻到地。2K电阻并上33至47微法电容。滤波电容47微法可加大100微法,10微法可加大22至33微法。如嫌高音不足,各阴极并上0.1至0.2微法电容。滤波电容最好并个泄放电阻2W330至470K电阻

楼主(2018-01-08):
引用 网友B:
请LZ说说加了6Z18除开机高压延时外,6Z18加与不加对扩音机音质有否改善,谢谢

个人觉得没什么影响。
我不是玄学派,听不出什么铜线和镀银线,火电水电的差别。
我觉得胆机只是一个环节,还有一对好音箱、音源也很重要。
听胆机,就像喝茶,你自己喜欢什么味就什么味,差不多就行了。
不要为了那一点点提高,投入成倍的精力和财力。
胆机也就别提什么音质了,失真度大得一塌糊涂。
胆机也就听那个胆味,谈不上改善,因为胆味不同人有不同理解。这个“善”也就有不同的喜好和认知了。

网友(2017-12-06):
觉得不错就好

网友:
了不起的盖茨比

网友:
打错了,一直想做一台

网友:
还不错,蛮漂亮

输出有2.5瓦?

网友C:
奇了怪哉:我的6n2+6p1+5z4单端,用的是乐潘86片的电源牛P-1151,开机约莫半小时就烫的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D:
这算是非常豪华的6P1了,自己听到舒服就行了,玩电子管除了怀旧就是图个乐。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很成熟,少低音不圆润,微有电流声。许多地方需修改。

网友:
另: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很成熟,少低音不圆润,微有电流声。许多地方需修改。

兄台提供个成熟电路看看?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了怪哉:我的6n2+6p1+5z4单端,用的是乐潘86片的电源牛P-1151,开机约莫半小时就烫的不要不要的了

我的电源牛86*50的,乐潘的牛是76*45的。差一截呢!呵呵!
我的86牛 商家号称130W,用在6P3P上太烫,取消5Z4P后,手摸不到10秒,不喜欢,也就换了。
有些人说,牛的温度高点也没事的,烧变压器得100多度呢!
你可以取消5Z4P,看看,会好点!

补充内容 (2017-12-7 11:20):
看错了,1151的乐潘电源牛,是86*45的,按道理 不应该发热。请仔细检查下!

网友E:
我的体会是6P1做好了的话,音质和韵味不比6V6和6P3P差,感觉这三种管子声底都是一样的,都是厚润偏暖型,(可能都是四极管结构的原因吧)低音不足的话和藕合电容及电源滤波后功率储备容量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这个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F:
请问下楼主,6Z18是单二极旁热式整流管,看图上只用了一只,不知是用作缓冲(前面石整流)还是只用一只做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6Z18是单二极旁热式整流管,看图上只用了一只,不知是用作缓冲(前面石整流)还是只用一只做半 ...

是用2只1N4007做整流,用6Z18做缓冲。一会儿发完整的正确的电路图。
6Z4电流不够,6Z18是足够了。
我的6P3P单端,也是用4007做整流,5Z4P做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非常豪华的6P1了,自己听到舒服就行了,玩电子管除了怀旧就是图个乐。

嗯,谢谢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体会是6P1做好了的话,音质和韵味不比6V6和6P3P差,感觉这三种管子声底都是一样的,都是厚润偏暖型,( ...

查了下,乐潘的牛 频响  20HZ-40KHZ -3BD
那么牛的影响几乎没有,电源电路和6P3P是几乎一样的,一会儿我发完整的图。
电容的影响,很小。
觉得还是管子的差异。
个人的感觉,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阴极电容加大220到330微法,6P1阳极电流调到45MA左右。6N2栅极加330至470K电阻到地,阳极电阻150K改为 ...

谢谢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用2只1N4007做整流,用6Z18做缓冲。一会儿发完整的正确的电路图。
6Z4电流不够,6Z18是足够了。
我的 ...

凑合着 看吧,见谅!

凑合着看吧!

凑合着看吧!

网友G:
我也做了一台,也用的乐潘输出牛,声音在书房听足够了。

6P1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牛86*50的,乐潘的牛是76*45的。差一截呢!呵呵!
我的86牛 商家号称130W,用在6P3P上太烫,取 ...

我也早打算要取消5z4p的,但是并非因为电牛发烫,而是之前淘了个不错的胆机罩,往机器上一放置,嘿,自认为:立马变得高大上了,可就是因为5z4p比6p1高了那么一些些,顶着了!所以说必须得取消了。

网友H:
我的也取消了5Z4,加了2H电感,温度降低不太明显。空出来的位置准备上个播放器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做了一台,也用的乐潘输出牛,声音在书房听足够了。

不错!还带了套子,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早打算要取消5z4p的,但是并非因为电牛发烫,而是之前淘了个不错的胆机罩,往机器上一放置,嘿,自认 ...

可以试试6Z18,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取消了5Z4,加了2H电感,温度降低不太明显。空出来的位置准备上个播放器套件

少了10W,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I:
用两个电子管收音机的牛牛带灯丝可以不

网友J:
我刚准备做6f2推6p1,做好我也听听6p1啥味道的!

网友:
哪里来的兰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两个电子管收音机的牛牛带灯丝可以不

不太明白,牛牛带灯丝啥意思?

楼主:
6P1发出的,自然的蓝光,电子管特有的。
有些淘宝商家,在特意在管座上装LED 模仿出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刚准备做6f2推6p1,做好我也听听6p1啥味道的!

嗯,胆音和胆味还是不错的。做胆机就是小马过河,冷暖自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胆音和胆味还是不错的。做胆机就是小马过河,冷暖自知。

恩,是的。

网友:
有时间我也DIY一台。手中有6AU6和6AQ5。

网友K(2018-01-07):
你好!在哪里购买的6p1,3.5元?我买的7元一只啊

网友L:
不错不错!早想做一台可一直没有动手,光看楼主眼馋了。

网友B:
请LZ说说加了6Z18除开机高压延时外,6Z18加与不加对扩音机音质有否改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在哪里购买的6p1,3.5元?我买的7元一只啊

淘宝上有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不错!早想做一台可一直没有动手,光看楼主眼馋了。

做是一种乐趣,还会上瘾。我做了拆,拆了做。
家里有3套在用,另外3套备用。
家里人 看我 不抽烟 不喝酒 不钓鱼,也就算了。
不过现在的房子不敢弄太大的声响,怕邻居投诉扰民。
所以只弄单端,简单、胆味浓厚。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学习

哪里,哪里,我也是新手,谢谢帮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啊!呵呵!

是在淘宝买的。淘宝上只有邢台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在淘宝买的。淘宝上只有邢台一家,

淘宝3.5元的有好几家啊!真是便宜啊!

网友:
我也来看看你的蓝光~,在喝咖啡还是茶?单端是6p1好听?还是6p14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