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磁头不复位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2017-12-06):
爱华组合机,换过皮带后磁头不到位。
通电后磁头应该水平,但目前这机开机自检后,磁头如蓝框,纵横的。原因出在哪里,求高手指点。

楼主:
刚换完皮带后,通电卡座有自检。放入磁带按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里面有金属触点,时间久了氧化,弄点WD40往缝隙里喷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金属触点,时间久了氧化,弄点WD40往缝隙里喷喷

友好!您说的触点在哪个位置?是磁头下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友好!您说的触点在哪个位置?是磁头下面么?

在磁头内部,无法拆解,只能从可旋转的缝隙往里喷一点神油“WD40”

网友:
好像要  拆开下面  对上位置。。

楼主:
图示箭头这个位置么?
磁头底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