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电磁炉的修理

楼主(2017-12-06):
其实修理电磁炉不是什么神秘事情,修理得当,不会出现炸管的现象。我修理电磁炉都是以下修理店方法
一、用C1KS做维修电源。用CIKS 做电源不会出现触电的危险,不出现炸管的现象,用电器出现短路故障可以立即断电
二、上电检测电路板的情况如何
三、查看代码的性质
四、测量这些393、494、324等常用数据出现偏差引起的故障
五、全桥、IGBT管、8050、8550、431、VIPER12A等一些常用管的检测
六、查找故障用管代换
七、不接炉盘
八、看面板的显示
九、如果正常
十、带电上炉盘查看现象
十一、用钳形表卡电流,上电时必须调在最小挡,不然C1KS断电。
上图。。。。。。

补充内容 (2017-12-6 18:24):
更正这句《我修理电磁炉都是以下修理店方法》是《我修理电磁炉都是以下修理的方法》

楼主:
一、用C1KS做维修电源。用CIKS 做电源不会出现触电的危险,不出现炸管的现象,用电器出现短路故障可以立即断电

楼主:
短路在1秒内从220V交流电变成85.9V,在3-5秒内变成6.1V,不会烧毁维修的电器不会出现触电的危险

楼主:
二、上电检测电路板的情况如何
三、查看代码的性质
四、测量这些393、494、324等常用数据出现偏差引起的故障
五、全桥、IGBT管、8050、8550、431、VIPER12A等一些常用管的检测
下面就是我修好的电磁炉,这个电磁炉是从废品站用二个面包车462马达的吸力开关换的,这个电磁炉的面板原来是玻璃的,碎了。我用石棉板改成的面板,电路板只是换了一个393、以及周边的一些电阻二极管8550、8050和20N120,修完用洗板水清理。。。。。。

楼主:
六、查找故障用管代换
七、不接炉盘
八、看面板的显示
九、如果正常
十、带电上炉盘查看现象
十一、用钳形表卡电流,上电时必须调在最小挡,不然C1KS断电。
上图。。。。。。
查找代码有我上的电磁炉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用C1KS做维修电源。用CIKS 做电源不会出现触电的危险,不出现炸管的现象,用电器出现短路故障可以立即 ...

C1KS做维修电源

C1KS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
六、查找故障用管代换
七、不接炉盘
八、看面板的显示
九、如果正常
十、带电上炉盘查看现象
十一、用钳形表卡电流,上电时必须调在最小挡,不然C1KS断电。
上图。。。。。。
查找代码有我上的电磁炉代码的

电磁炉故障代码速查手册
我一般调电磁炉用钳形表调在7.5-9A之间,如果朋友要求功率大些我一般调整在8.3A-8.6A,一般挣钱的客户我一般调整在7.5-8.2A之间,因为这样电磁炉长期使用不会出现炸管等烧机的现象。。。。。。
这个电磁炉是我维修用的,如拆卸变压器的铁心用这个电磁炉最好。。。。。。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KS做维修电源

C1KS是隔离变压器?

是正弦波形的220V的逆变器

楼主:
这是一些电磁炉常用的原件。。。。。。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正弦波形的220V的逆变器

输出功率几千瓦?

楼主:
这是一些电磁炉常用的原件。。。。。。上图说的芯片不一定全面,如这些393、494、324的数据大家可以上网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几千瓦?

C1KS是1000W的正弦波形的逆变器

楼主:
维修电磁炉并不神秘,维修的零件必须齐全。。。。。。上一些零件图。。。。。。

楼主:
维修电磁炉并不神秘,维修的零件必须齐全。。。。。。上一些修好的电磁炉图。。。。。。

楼主:
再上二个图,这些电磁炉也是我维修的电磁炉,这三个质量非常好,电流都是调整在9.2A(238V的交流电),功率都是2100W有富余。

楼主:
给大家这个维修和修改的电磁炉,

楼主:
这个电磁炉是改制了炉盘的电磁炉,因为原来炉盘让废品收购站的人砸坏了,故又找了一个改造的。

楼主:
这是改造的炉盘,用石棉板改成这个电磁炉的支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上二个图,这些电磁炉也是我维修的电磁炉,这三个质量非常好,电流都是调整在9.2A(238V的交流电),功率 ...

再上二个图,这些电磁炉也是我维修的电磁炉,这三个质量非常好,电流都是调整在9.2A(238V的交流电),功率都是2100W有富余。

请把具体品牌型号报一下,优质产品就应该人人皆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上二个图,这些电磁炉也是我维修的电磁炉,这三个质量非常好,电流都是调整在9.2A(238V的交流电),功 ...

给您分享这三个电磁炉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您分享这三个电磁炉的型号

第一张图片的型号是美的C21-SN216?

楼主:
继续上维修图。。。。。。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这是修好的电磁炉,这个面板只是从TB上花了70连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的型号是美的C21-SN216?

美的C21-SN216就是这个,质量非常好。。。。。。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的,我等抽时间上拆开的图

楼主:
这个就是这个我认为是假的美的电磁炉的内部。。。。。。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