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較高的現場總線推薦嗎?

楼主(2017-12-06):
CAN 的速率最高只有 1 Mbps, 而且一個數據包只能傳輸 8 Bytes 數據,如果需要控制一臺 7 軸機械臂,我們希望一次發送 7 個關節的位置數據和速度、加速度等參數,每個數據爲一個 float 型,佔用 4 Bytes, 那麼就算 9 個數據好了,一共是 9 x 4 = 36 Bytes, 通過 CAN 傳輸至少要分 5 個數據包進行傳輸,這還沒有算分包額外佔用的包頭信息。這效率有點難接受呀

网友:
用超级计算机!

网友:
不知楼主是港澳台同胞,还是老年人,用繁体字?繁体字大家一般都认识,但看起来文字有些乱。别误会,我不反对用繁体字

网友:
CAN具有通信速率高、容易实现且性价比高等诸多特点,网络各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强,它的高性能和可靠性已被广泛认同。它的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Mbps,能购满足一般常用的要求。

网友:
我记得用树莓派的 SPI 驱动显示屏,几十兆速度是没问题的 我驱动 PMOLED 至少也用 10M 速度,人家驱动 AMOLED,TFTLCD,几十兆稀松平常,楼主可以考虑 SPI 总线 不过 SPI 好像米有纠错机制

btw. 在瘟到死下编程封装很厉害,只管往 buff 丢数据,但树莓派的 SPI 一个包多少 byte 不清楚,我记得 AVR 上一个 SPI 包是 4*8bit 大;不过我用示波器看过,树莓派的硬件 SPI 也是每 8bit 时钟会停一下的

网友:
总线速率与控制对象的动作速度要匹配。七自由度的机械手最短的两个动作之间的时间长度是多少?我想1Mbps的can总线绰绰有余。总线速度过低传输效率低,而总线速度过高,传输误差会增大,用于校验的时间反而会增加,同样得不偿失。安全的速度范围,对被控对象的机械装置也是最安全的,机械设备本身的提速也会造成损耗大幅度上升,设备折旧年限可能缩短,运营成本上升,真正的得不偿失吧?

网友:
在恩智浦推送的广告中看到过一篇文章,工业以太网有取代CAN的趋势。

网友:
can主要设计为抗干扰能力,速度高的总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