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里安装监控 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7-12-06):
要求是要清晰的, 各个监控的位置离得挺远, 是选哪种监控头  监控机 ?  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没有网的话 选哪种。   还请懂监控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usdlyf  小时候  谢谢 两位 受教了。从没弄过光纤,但一套设备不便宜吧。。我们这也要安装一个,从监控 ...

如果长远打算两个厂子用光缆联通,就用和小拇指差不多粗的光缆,厘米有四芯的,12芯的等等,价格也不贵,但是两头要用专用的机器熔接,叫“光纤熔接机”,这东西现在便宜了,也得一万多块一台。一般都是找关系给接一下。

现在流行的一种“皮线光缆”,就是现在接家庭光猫的那种,淘宝有买的,两端都是做好头子的,50米,100米,200米,400米都有,不贵。两个厂子一边加一个光收发器就行了,单纤收发器是成对使用的,一个是1310波长,一个是1550波长,必须配对使用

网友A:
海康威视是主流,想装多少个摄像头就买相对应的硬盘录像机,摄像头都是数字的,100米以内通过网线,超过100米就得用光纤传输,一头一个光收发器,摄像头200万像素就差不多了,可以去淘宝看看,有的卖家也会帮你选配,线路铺设和摄像头安装是个技术活,得找人帮忙,对了,现在的数字摄像头都支持POE供电,进距离的话摄像头那里就不用安装电源了

网友C:
现在都是数字头了,距离太远不好选。20米内距离用4mm的。在远就用6或者8的镜头。再大的镜头范围有点小了。海康的录像机软件有点麻烦,中维的比较傻瓜好用。摄像头一分钱一分货各品牌都差不多。要毕竟清晰上500w的 唉都是虚表的实际达不到。大华的也不错。至于布线距离远就分区域用poe交换机叠层过去

网友D:
在网上找大品牌的,有信用的公司。一般在当地都有代理的。找到代理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是主流,想装多少个摄像头就买相对应的硬盘录像机,摄像头都是数字的,100米以内通过网线,超过100 ...

谢谢 老哥 ,  没有网络的话 安数字监控没问题吧?  100多米的话 用poe供电稳定吗, 我想自己买了设备给他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数字头了,距离太远不好选。20米内距离用4mm的。在远就用6或者8的镜头。再大的镜头范围有点小了。 ...

谢谢    叠加的方式好捣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的早淘汰了,同轴高清也废了,必须数字的。

是 数字的确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大品牌的,有信用的公司。一般在当地都有代理的。找到代理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B:
  lusdlyf  小时候  谢谢 两位 受教了。从没弄过光纤,但一套设备不便宜吧。。我们这也要安装一个,从监控取线接个交换机再延长约70米另一个厂房用。。

网友F:
用poe交换机+网络poe摄像机,距离70米以内绝对可以,6类线最好耐拉,传输距离远,要省钱就上超五类,但是线不耐拉,机器大华海康都可以,硬盘用希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oe交换机+网络poe摄像机,距离70米以内绝对可以,6类线最好耐拉,传输距离远,要省钱就上超五类,但是线 ...

超过70米可以吗?  如果安装8个poe头   ,用个8孔的监控机   还用poe交换机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超过70米可以吗?  如果安装8个poe头   ,用个8孔的监控机   还用poe交换机吗?

POE交换机还提供供电作用吧,好像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E交换机还提供供电作用吧,好像必须的

谢谢  只要不是技术含量很大的话 就好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只要不是技术含量很大的话 就好说

没技术含量 简单 我帮一个小厂子装过一个4个头的,一个POE电源 一个POE交换机 一个普通硬盘录像机 4个头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技术含量 简单 我帮一个小厂子装过一个4个头的,一个POE电源 一个POE交换机 一个普通硬盘录像机 4个头 ...

谢谢  , 是不是只用一根网线 搞定一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是不是只用一根网线 搞定一个摄像头

是的 ,,,

网友:
上面几位朋友都提到距离比较远,那就在监控点都比较近的地方装交换机,然后从交换机拉一条去外网路由器,没有外网就接去录像机。室外一定要用室外好线,零售价在1.5以上的.55铜线。线不好的会不稳定。7.8十米没有问题。网上很多店售价比我们经销商拿价还便宜,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是不是只用一根网线 搞定一个摄像头

如果是国标质量好的纯铜网线,50米以内POE直接供电应该问题不大,因为现在的摄像头都带红外线功能,如果网线太长或者劣质网线,晚上红外发光管启动之后摄像头就不正常了,远距离的摄像头得做好就近取电的思想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长远打算两个厂子用光缆联通,就用和小拇指差不多粗的光缆,厘米有四芯的,12芯的等等,价格也不贵, ...

谢谢老哥, 您赶上百科全书了, , 我准备在监控头附近加个交换机供电的方案,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好操作,一共装8个 ,近点的不用 远点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老哥 ,  没有网络的话 安数字监控没问题吧?  100多米的话 用poe供电稳定吗, 我想自己买了设备给 ...

给监控设备连上互联网络,目的是在另一个有网络的地方或者手机上就你查看监控画面。
数字设备是一种从采集,传输,存储的模式方式。

网友F:
看看工作简单,没有啥技术含量,实际上自己做做还是很辛苦的!布管子拉网线要漂亮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做出来很容易,做的漂亮稳定,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工作简单,没有啥技术含量,实际上自己做做还是很辛苦的!布管子拉网线要漂亮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做出来 ...

确实是这样

网友:
用光纤,大华的设置用手机查看比较方便

网友H:
上个月给一个娱乐会所装一套小型数字监控系统,主要材料包括网线400米、摄像头8只、电源线300米、线管250米、户外立杆两根、交换机两台、录相机、显示器等等,一个人起早贪黑干了足足5天,穿墙打孔、布管穿线累得个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给一个娱乐会所装一套小型数字监控系统,主要材料包括网线400米、摄像头8只、电源线300米、线管250米 ...

现在价格也比较透明,报价很低了用户还以为赚了他几百万似的,使用当中遇到一点点问题也得打电话叫过去,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要效果好的 当然海康大华了   能看人影的720P 雄迈等大路货50-60元个   会夹网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给一个娱乐会所装一套小型数字监控系统,主要材料包括网线400米、摄像头8只、电源线300米、线管250米 ...

够厉害的啊  哥,  一个人全包了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够厉害的啊  哥,  一个人全包了  ,

说实话这活挺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这活挺累人

一个人干这么多 确实够累  找个帮手多好

网友:
用6或者8毫米的摄像头,选网络的,就是IPC。然后用单独供电,一个硬盘录像机,再加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简单易上手。

网友J:
上海康威视的 ,200万 起步,距离远用光纤 ,距离近用网线poe,方便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海康威视的 ,200万 起步,距离远用光纤 ,距离近用网线poe,方便布线。。。。。

嗯 谢谢    , 光纤 还不会玩。。

网友:
光纤的传输好,根本不用买光纤熔接机,找人接一下就行了,很便宜,一次可能 几十元,钱多的话可以上五百万的,要求不高的可以二百万的,没有网络也可以用网络的,另外在关键部位可以安装高清高速球,也不贵,便宜360度几十倍变焦查看细节,感觉海康的做工不如大华的,用料上,呵,个人感觉,不一定准确。

网友:
高清的硬盘是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东西发展速度很快,

网友K:
现在POE交换机很多都支持130米左右 超五类线就行。 本人弱电行业做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POE交换机很多都支持130米左右 超五类线就行。 本人弱电行业做了几年了。

谢谢 ,到时候 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
就是做起来很是辛苦的,现在是买设备便宜的,但是人工费贵啊!

网友:
海康的,高清数据摄像头,可以远程手机观看

网友:
数字摄像头比较好

网友:
选肯定是选数字高清的了。一般可以选择200W像素的就够用。
品牌选择海康 大华。便宜耐用性价比高。
用硬盘录像机+硬盘  先H265的可以降低硬盘使用。一般是20G每天每头。
传输近了用网线,远了用光纤
POE如果要用建议用海康或大华配套的。

网友(2018-02-12):
说下焦距的简单换算,4mm的大约看8米距离,但是想看清人脸只能在2-3米处才是最清楚的

这个大概公式是这样,最远的距离焦距乘2,最清晰的是焦距除2
一般定焦最大12mm,再远只能变焦机器,枪机和球机都有变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