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J1S是坦克通讯的管子,非常少见,大家说说

楼主(2017-12-06):
借助河西老道的话题,咱们说说这个管子!

楼主:
我先说说,12J1S是坦克电台通讯的管子,但是并不非常少见。由于军用电台,要求电子管的种类要少,互换性强,因此选用12J1S担任变频,中放,电压放大以及小功率放大,在A-220电台中除了FU50用于发射外,全部用的是12J1S。所以说,用得好12J1S是一种非常好的电子管。如果有人用它和FU50做一个单端功放,肯定是黄金搭档!

网友A:
管座并不奇葩,中间是锁紧柱,插入管座后可以将管子锁得相当结实,非常适用于移动通信。

网友:
这种电子管和什么4P1S差不多,不过按照命名来看应该是电压放大管,不过用于高灵敏度扬声器或者耳机应该可以。玩儿玩儿可以,正经干什么恐怕意思不大,如果便宜可以买一些装个老电路。

网友:
搭车咨询12J2S参数和特性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说说,12J1S是坦克电台通讯的管子,但是并不非常少见。由于军用电台,要求电子管的种类要少,互换性强 ...

这个是不是黄金搭档还是要看看电子管的特性哈,如果非线性很严重只能说做音频放大能出声,如果保证音质要加够负反馈,这么一来就复杂了。不如采用别的电子管了,通常最简单的设计方法是根据手册典型值,如果改变运用状态需要进行必要的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说说,12J1S是坦克电台通讯的管子,但是并不非常少见。由于军用电台,要求电子管的种类要少,互换性强 ...

  12J1S与4J1S 只是灯丝灯丝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说说,12J1S是坦克电台通讯的管子,但是并不非常少见。由于军用电台,要求电子管的种类要少,互换性强 ...

FU50标准接法,用12J1S来推是没问题的。只是这俩管子的管座太奇葩。

网友:
12J1S可以拆去铝壳,是个胖子,比6N1,6N6之类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座并不奇葩,中间是锁紧柱,插入管座后可以将管子锁得相当结实,非常适用于移动通信。

这就是坦克通讯的特殊要求,这个管子工艺和安装方式很不同。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不算少见,常能看到有卖的,还不贵,就是基本上没看到几个人在用,外形相同的2J27S用的人都比它多。

网友:
使用麻烦,外形奇葩,如果做音频放大不如用6J1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32配裸体的12J1S ,裸体后G点标志是唯一的一个玻璃突起。

这就是工艺技术,装铝壳时的对位,观察仔细,

网友(2019-10-08):
黄金搭档一点不错,220车通用三支12j1s,一只牛入电压放大,两只自导向推挽牛出。全车乘员五人都可靠收听。耳机300欧

网友:
以前有个网站专门介绍过,这个管子很有来头,这种外形很特别的电子管明显与苏联和中国的制造标准不同,实际上它源于二战的德国军队,主要用在德国陆军和装甲部队的通讯设备上,苏联仿制于缴获德国鬼的战利品,中国继而又仿制于苏联。结实的铝套可以有利于屏蔽,在电子管震碎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碎片到处飞;倒锥形的提钮最早也是属于德国特色。

网友(2021-06-02):
12j1s手下有几只有时间也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这个管座淘宝有卖吗?它的关键词是啥?

实际规格叫“LOCTAL”或“B8G”,一般也叫“锁式针八脚”,同管座的管子还可以参考C3g,4P1S,3B7,5B/255M,直接搜12J1S管座或者4P1S管座就行。
我之前给C3g试着配过那个国产的GZC8-8,那个非常不好用,提前排个雷,苏联产的那个看起来好用一些,我自己是最后买了一套西门子的电木B8G管座,但西门子的管座目前那个价格对于12J1S或者4P1S来说实在有些不太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这个管座淘宝有卖吗?它的关键词是啥?

可以用"管座"或"锁紧管座"试试,关键是自己要多试。

网友:
应该有卖的,青岛的有一位坛友叫“旁轴XX”记不清了,他卖过,我还买了4只,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这个管座淘宝有卖吗?它的关键词是啥?

自锁式电子管管座。手里有4只,4J1S与 EBL21用。

网友D:
12J1S对应的苏联型号为12ж1л

据介绍,12ж1л 频率达 200 Mhz,屏极功率2 瓦,寿命 2000—3000 小时。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D:
据介绍,12ж1л 频率达 200 Mhz,屏极功率2 瓦,寿命 2000—3000 小时。

这管子做调频收音机高频头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