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维修

楼主(2017-12-06):
                 那位师傅给介绍一下加湿器振动片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好坏

网友:
应该就是压电陶瓷片,用万用表RX1K档正反测表针都不动,看看焊点没掉镀银层,没有碎裂就是好的。

楼主:
能在震动片上或在功放管上测量电压吗。电压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