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容降压电源稳压管的选择

楼主(2017-12-07):
我做了个阻容降压电路,为了节省成本,不知道用0.5W的稳压管行不行?
稳压值是5V
对稳压管的参数不太了解。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一种是1W的,一种是0.5W的。
阻容降压电路用0.47UF电容
全桥整流
负载有:
一个LM358
4个发光管
还有一个STC 16脚单片机

网友:
设计这种并联式稳压电路,需要准确知道负载的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

设计的准则是:

1、当负载工作在最大电流时,稳压管还应该有电流流过,这个电流不应该小于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按照这个条件可以用容抗法选择电容器的规格。
2、当负载工作在最小电流时,稳压管此时的工作电流不能超过允许的最大工作电流;
3、如果第二个条件不满足,则应增大稳压管的规格,甚至采用三极管扩流的方法使用稳压管。

网友:
我正想用这种阻容降压电路用到人体感应灯上;

网友:
这是热底板啊,小心自己被电

那个接地图标一旦接真正的大地地线立马短路。

网友:
怎么也要1W的吧

网友:
这种电路对稳压管的要求是负载最轻时稳压管的电流和功耗不超过其上限,负载最重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不低于其正常工作所需的最小值。

电容镇流,用在220V工频时电流是69mA/uf,用0.47UF的电容,流过稳压管电流的最大值是32mA,稳压值5V时稳压管功耗162mW。按这样算,留出一倍安全余量也就0.3W多点,0.5W的稳压管可以用。

以上是理想状态,实际上考虑到市电引入的杂波干扰、通电瞬间的电流涌浪等因素,稳压管的功率再大一些比较安全。用1W的管子吧,最好是2W或更大一些的。

网友:
阻容降压用于stc单片机不知道抗干扰性能怎么样?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2021-02-12):
设计一个完整的电路是为正常使用服务的,阻容降压电路是为低功耗恒流源服务的,它负载电流应该在60--100MA左右,非常不适合正常使用。它的电压是随着负载阻抗变化而变化的,完全开路时能达到400V左右,所以用它来判断发光二极管好坏是最佳电路选项的原因,由于恒流,当被测发光二极管是单个时,它就是3V左右,当测量发光二极管组时,这是串接的二极管多,阻抗也大,这时电源电压能上升到180V左右,它的电流还是40--50MA。根据你的使用,应该选择恒压源,而不应该选择恒流源。选择阻容降压来提供一个恒压时,那个稳压二极管就是个典型的功耗元件,空载时全部电流都是通过稳压二极管白白流出,按照你的要求输出5V恒压,经过阻容降压后应该在6V--7V之间为正好。那个降压电容应该小于0.3UF,而且负载为空时一样会升到200V以上,这时5V稳压二极管要全部承担泄流任务。用阻容降压电路来设计一个5V恒流电源是最下策。浪费能源还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