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分立件FM收音机

楼主(2017-12-07):
这个收音机制作完成有一段时间了,制作过程比较长,过程图片较少,现在将成品和电路图发上和大家共享,共同探讨交流制作心得和乐趣。电路设计的特点在于调频头部分用场管做高放,三联空气电容提高选择性,三联是用两个黑白机U头合并制作而成,效果很好。中放为四级,两级双调谐、一级单调谐放大,效果不错,在调试中放时没有扫频仪等调试设备,主要是通过接受弱台时调磁芯使输出鉴频电压最大音质最好,经反复调试效果还是不错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都很强,和我的1103相比在接受弱信号时可懂性更好。调谐指示参考飞利浦1875,功放采用分立件,喇叭是5寸的红声喇叭,输出效果杠杠的!比那种小喇叭便携机好听多了。嘿嘿,说多了,有点王婆卖瓜了

整机图,海鸥外壳。

整机图,海鸥外壳。

内部

内部

近距离内部图

近距离内部图

两节锂电串联供电,有保护板。

两节锂电串联供电,有保护板。

仅存的一张三联图片

仅存的一张三联图片

调频头电路图

调频头电路图

功放和调谐指示电路

功放和调谐指示电路

中方部分,输入加一个三端滤波,鉴频输入谐振电容39P,输出谐振75P

中方部分,输入加一个三端滤波,鉴频输入谐振电容39P,输出谐振75P

楼主:
高放输入线圈用0.8漆包线在直径5mm棒上绕5.5圈,近地端1匝处抽头,输出和输入相同,在中心抽头,振荡线圈在圆珠笔芯上绕四圈。线圈数据只供参考,不同电容容量有区别,以实际调试为准。高放采用K192A,其他管都是C1906.制作时采用频率计调整振荡范围是很有必要的,我用的是用收音机显示3610改的,很实用。

网友:
羡慕,做的真好,壳子利用的也好,怀旧和实用兼顾。

网友:
楼主这个权分立原件机子做的不错!挺要功夫的,在没有更多仪器完成此制作确实不易,机壳利用的也很好,加分赞一个!

网友A:
收音机显示器3610改频率计怎么改的,能给个图文并茂的具体改装方法,我等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机机做的漂亮,并且合理的利用机壳,不错,图纸已收起备用

网友:
很漂亮,怀旧复古与收听效果兼具!

网友:
空气联改造的非常好,比做电路板还难的多。

网友:
漂亮,这个费老劲了,元器件都在哪儿找的,空气联确实好东西,

网友:
空气连还是铜的 好牛的收音机

网友:
楼主真的是厉害,这个需要很好的技术功底和耐心,赞一个。

网友:
太棒了,海鸥708的机壳空间比较大,我708机壳+调频=烂尾。

网友B:
加个AFC更好。
空气三连自制的吗?

网友C:
的确很牛。希望把U头改制的三联可变电容的过程介绍的详细点。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我估计所有的收音机他都能修,

网友D:
老哥 我的神笛收录机,接收信号不好,立体声灯不亮,在收音部分哪下手?

网友:
屏蔽罩不好焊,电源像两个锂电串联的

网友:
楼主很牛,特别三连造得更牛,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显示器3610改频率计怎么改的,能给个图文并茂的具体改装方法,我等菜鸟学习一下。

就是用3610的FM振荡信号输入显示振荡频率即可,调节振荡回路线圈和电容使其显示在87~108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AFC更好。
空气三连自制的吗?

振荡频率相当稳定,不用加AFC,再一个没有长时间来听收音机,频飘又小所以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很牛。希望把U头改制的三联可变电容的过程介绍的详细点。

空气连是用两个U头的动片和定片组合而成,定片是两个并联,动片在原动片两边用钢锯拉出凹槽加焊。片距可以在片之间夹合适厚度的敷铜板控制,片上有定位孔很容易对齐。做好后搭建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接入可变,用3610显示频率,然后适当调节片距使每联容量尽量相同。只要有耐心就能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 我的神笛收录机,接收信号不好,立体声灯不亮,在收音部分哪下手?

这个比较难回答,高频、中频、解码都有可能,应该先排除高中频问题,接受正常后再考虑解码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难回答,高频、中频、解码都有可能,应该先排除高中频问题,接受正常后再考虑解码部分。

大都是中周的事吧,调调可以吗?谢谢

楼主:
先小范围调节鉴频中州试试,先做个记号。不行的话好还原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机!尤其是自己改造的空气三联,太棒了!应该批量败点老U头备用了

网友:
正规厂家的产品机也就如此而已。有的还远不及此。

网友:
谢谢楼主耐心指导,之前弄坏一U头,自己手里也有旧收音机的3610组件,有机会学楼主再弄个三联可变

网友:
老师  有木有  全PnP  管 调频收音头 的电路图?小日本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