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黑屏的手堤电脑,“修”了整整一天。结果…

楼主(2017-12-07):
    一台COMPAQ(HP) Presario V5000的手提电脑。放在一边很久(大约有半年了)没有用了。突然想拿来玩玩。于是插电开机,只听到冈扇转了一两秒就停了下来。工作灯一直亮着。可是一有等了十多分钟都不见开机画面出来。屏幕一点亮光都没有。心想电脑可能坏了,先关机吧!按开关键十多秒钟,工作灯还一直亮着。机器关不了机。无办法只好把电池拆掉,强行关机。再次开机情况一样。反复几次情况都无改变。
    这种情况以前都未见过。可能这电脑的期限到了。但心里总是想,以前用着好好的。怎么就坏了呢?会不会是外围元件呢?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内存插不好或者是坏了吧?于是动手拆开机子,重新拔插内存。再次开机,故障依旧。心想如果是主板坏了。这电脑也就只能拆件玩了!但心还不死,因为这电脑有两条1G的内存拆去一条,并且用交换槽,交换内存条都不行。但心还不死,把硬盘,CD盘拆去。开机情况依然。换内存条还是不行。
    最后决定拆机看看(其实心想希望很小),能修则修,不能修就拆件。于是把电脑的外壳全拆开了(不会拆的地方还上网去看了视频)。当拆开一块WIFI板后看到下面有一块3伏的电池。拿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为零。会不会是这电池呢?以前也碰到过其他电脑这种电池无电的情况。也就是开机时按个F什么的重新设置BIOS。但不管怎样还是换了一块电池。WIFI板、硬盘、CD。都无装回去,内存条只装一条。开机一试,电脑的开机画面就出来了,而且很快进入了BIOS。关机,把所有东西装回去。再开机,电脑一切正常。“修”了整整一天,原来就是一块小小的电池。

网友A:
    修了一整天不算什么,别看是小毛病,修好就行,换别人可能送修,然后不知道能要你多少钱,甚至让你便宜卖了。
    老电脑尤其难修。

网友B:
台机amd cpu主板电池没电,有可能开不了机,intel的一般没这毛病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没搞过,正常一般没电只是时间不对,可以开机,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了一整天不算什么,别看是小毛病,修好就行,换别人可能送修,然后不知道能要你多少钱,甚至让你便宜 ...

谢谢!现在市场上就是有这么些黑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机amd cpu主板电池没电,有可能开不了机,intel的一般没这毛病

谢谢!原来有这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没搞过,正常一般没电只是时间不对,可以开机,这个谢谢

不用谢!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D:
学习了,这个情况也没遇到过。

网友E:
BIOS电池没有 不开机以前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情况也没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才会弄了整整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电池没有 不开机以前没有遇到过

是啊!早知是那个电池,就不用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

网友:
我的都换了3次钮扣电池,3年换一次,没电只是开机时要进入配置界面,以及时间不准,XP

网友: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拆”和“装”

网友:
高兴就好,有时候拆也是一中快乐

网友:
最近开始清理捡回来的垃圾了,拆一拆可能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