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装了飞歌导航系统 ,收音机灵敏度差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7-12-07):
我改装了飞歌导航系统 ,收音机灵敏度差怎么解决呀?请给我支招,接上原机没有问题,改装机天线有12v输出

网友:
如果不是天线的问题,向主机厂家寻求技术支持
不过改装机器的收音往往是不如原配的机器

网友:
排除天线问题,就是改装的导航不如原厂车机收音效果好。

我就没改,老车机买了个能发射FM的蓝牙播放器。。。

网友:
应该是主机的问题,灵敏度不高

网友:
天线放大器

网友:
导航注重导航功能,收音芯片可能就是某些坛友说的用的手机收音方案

网友:
新机灵敏度问题

网友:
我改过几台,改装的导航貌似收音效果都不是很好,有杂音。应该是电子干扰。

网友:
胎里带的毛病,很难权衡,导航机中,收音功能被主动弱化了

网友:
加个天线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