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垃圾led吸顶灯的供电器

楼主(2017-12-07):
家里的“高、大、上”吸顶灯这几天老闪,然后有一半干脆不亮了,抽空取下灯里的类似镇流器的给led供电的东东,见图给老师们开开眼界,是不是不会有比这个更垃圾的。

楼主:
看外壳标的是80个led?这电路输出是多少伏?算是恒流的?输出标的“DC3v”是????

网友:
电路输出是多少伏?

网友:
这是对稀土资源的浪费!!!

楼主:
数了一下有90个普通发光二极管,光色是偏蓝的白光。
输出短接的话电容通过180ma电流,现在接人90个led,通过多少电流呢?
这个整流属于倍压整流吗?还是两个半波整流相加为200伏?

网友A:
90个是全部串联还是分成几串几并?电容限流如果选择合适寿命未必就很短. 卫生间的镜子灯是十多个LED串联, 用电容和电阻限流, 全桥整流. 原先并联的电容数值太小或者已经失去容量, 导致开灯时有较大冲击电流烧毁了几颗LED, 而且电阻限流发热明显. 更换这几颗LED的同时取消了电阻, 多串联了一个与原先限流电容数值相近的电容上去, 将电流减小近一半, 然后将原电解电容换成数千微法的大电解. 开灯时光强逐渐增大, 一两秒后才稳定. 关灯后更有趣, 能微微发光几分钟.

上次网购来准备测量光衰的廉价LED球泡中也是类似的电路, 电容限流电解吸收冲击电流. 可惜电容数值也偏小, 只有几十微法. 最近将其中两个球泡外壳去掉装到了抽油机里面, 顺便将电解电容换成了1000微法的大电容, 确保没有大电流脉冲通过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个是全部串联还是分成几串几并?电容限流如果选择合适寿命未必就很短. 卫生间的镜子灯是十多个LED串联, 用 ...

90个led是全部串联的。

网友A:
不亮的"一半"是约数还是正好一半? 如果是全部串联不好解释正好一半不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一半"是约数还是正好一半? 如果是全部串联不好解释正好一半不亮的情况.

不好意思,上面没说清楚,整个吸顶灯里有两套相同的led灯,每套灯90个发光管串联后接到那个“镇流器上,这个是不亮的部分的镇流器,另一套还在亮,只不过时不时闪烁一会。

网友:
明白了. 如果两个电解电容是好的, 并且限流电容也没有击穿. 那么正常工作时LED中的电流是脉冲形式的, 峰值约为110mA, 平均电流约LED的平均电流约35mA, 总功耗约12W.

这种电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电解电容. 前面为了避免电解失效用了两个大电解电容并联. 只要电解电容容量不严重损失, LED受损损坏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价格便宜啊,

网友:
大多数都是粗制乱造

网友:
恐怕还不是最差的。哎

网友:
发光二极管画反了。

电路是倍压电路,220V整流滤波都有300V了为什么需要倍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