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V开关电源板改造的正负双电源板;

楼主(2017-12-07):
从本坛购的24V电源,改造成正负对称双24V电源,用到TDA7293,LM4766功放上非常好; 照片

楼主(2018-02-01):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虽然网上有12V升压,双电压模块,就是汽车功放用的那种,不过违背了DIY的原则,不如直接买双 ...

双电压开关电源成品,估计这种双电压电源也是次级绕组分成这样的;

楼主(2018-07-04):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拆变压器?开关变压器次级端绕组就没几圈,在最外层另外用漆包线在绕一个绕组再加上肖特基和滤波 ...

所谓拆,就是把它从电路板上拿下来,然后对次级饶组变动,不是把它再拆开!

网友C(2017-12-07):
讲讲方法,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D:
不好改,还不如买两个一样的做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改,还不如买两个一样的做正负电源。

两个最早考虑过,但经过实践,两个电源启动时间有微小的差异,对后级功放不好,有电流冲击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讲方法,大家共享一下!

要拆下开关电源变压器,看看次级绕组是不是双线并饶,是的话就按咱们玩普通变压器做正负双电源的方法改接绕组,各绕组整流二极管就用单个整流,增加的负极绕组原件参数和正极参数保持一样即可!

网友D:
铁芯不好拆。

要注意变压器同名端,不然做不了正负对称。可能要适当加个什么网络才行。

要是用铜片绕的,就不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芯不好拆。

要注意变压器同名端,不然做不了正负对称。可能要适当加个什么网络才行。

不拆铁芯,都是高频磁芯!

网友:
有的磁芯很不好拆的,会拆坏掉。我是用热风枪吹的。

网友:
很麻烦,有时候不如直接做个双电源好

网友:
办法不错,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讲方法,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变通使用,也是种不错的思路。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提供一种思路供借鉴

网友E:
办法不错,简单不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办法不错,简单不省事

不如弄个48V的,把次级分开成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24V,把控制部分的电源并连起来呢?应该同步了吧

这个方案不行,因为一个板子的地线对另一个板子来说是作为正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弄个48V的,把次级分开成24V

你这个方案更复杂,也很难找到中点

网友A:
支持折腾,虽然网上有12V升压,双电压模块,就是汽车功放用的那种,不过违背了DIY的原则,不如直接买双电压开关电源成品啦。

网友:
拆高频变压器做的很好,既轻便,效率又高。

网友G(2018-02-01):
不错,我也想改,长时间使用稳定工作吗?

网友:
电源板链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我也想改,长时间使用稳定工作吗?

稳定,已经用到TDA7293,LM4766上;

网友:
把变压器上的胶带去掉,放在锅里用水煮,煮开后煮到铁芯松动就可以无损拆开铁芯了(用钳子或罗丝刀试),放心煮不坏的,水才100度。

网友H:
双线并绕的改起来可以保证正负电源完全对称(一组的头和另一组的尾接起来做地),就是负载能力减小了(线径是原来的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线并绕的改起来可以保证正负电源完全对称(一组的头和另一组的尾接起来做地),就是负载能力减小了(线径 ...

是这么回事,开始也有这个顾虑,但经过实际试用,完全没问题,带7293配4208音箱,最大音量电压并没有跌落,稳稳的!

网友:
高深看不懂,多学习。

网友I:
这个电源适配器,24V2A 电源容量小.改造后正负各一安。用到TDA7293,LM4766上电流不够。音量开到一半,有可能开关电源接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适配器,24V2A 电源容量小.改造后正负各一安。用到TDA7293,LM4766上电流不够。音量开到一半,有可 ...

见27楼,不多说!

网友:
利害了,找个大电流的改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2018-03-05):
烧到开关电源了,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拆下开关电源变压器,看看次级绕组是不是双线并饶,是的话就按咱们玩普通变压器做正负双电源的方法改接 ...

为什么要拆变压器?开关变压器次级端绕组就没几圈,在最外层另外用漆包线在绕一个绕组再加上肖特基和滤波就OK了,加绕的电压高了低了,增减绕组匝数就行了。绕组首尾端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8-07-03):
挺好。。。简便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拆变压器?开关变压器次级端绕组就没几圈,在最外层另外用漆包线在绕一个绕组再加上肖特基和滤波 ...

你这样的话不能保证正负饶组特性完全一样,不知您饶过功放变压器没有,次级饶组都是双线并饶的,玩音响的都明白这个,我这个办法就是保证双线并饶!

网友J:
要确认这开关电源是单端反激式还是推挽式电路结构(看高压端是双开关管还是单开关管),才有改正负电源的条件.
单端反激式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其实它是一个电感)工作在"0到最大值磁通"变化;
而推挽式电路结构的开关变压器工作在"负最大值磁通到正最大值磁通"变化.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所谓拆,就是把它从电路板上拿下来,然后对次级饶组变动,不是把它再拆开!

其它不变,只引出次级饶组一头,如下图
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它不变,只引出次级饶组一头,如下图

是这样吧?

是的,! 增加的负极整流管安装在了原整流散热板上,以尽量减少引线长度!

楼主(2019-08-18):
引用 网友L:
进来学习的!也是正好手头有两个笔记本的19v 4.74a,不知道能否做1875的双电源?

看看次级绕组是不是双线并绕的,如果是,那就可以改;

网友:
音响还是用双电源变压器+线性稳压更好,开关电源用在要求不高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确认这开关电源是单端反激式还是推挽式电路结构(看高压端是双开关管还是单开关管),才有改正负电源的条件. ...

对于反激式电源(楼主电源照片九成概率是反激)来说,原边开关管导通,副边二极管关断;原边开关管关断,副边整流二极管导通,楼主画的图是符合这个原则的,要是看不清可以看你楼下的图,这种接法完全没问题。

网友M:
这个想法可能不可行,负电压带载能力不行,没有稳压取样,电压波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想法可能不可行,负电压带载能力不行,没有稳压取样,电压波动大

你这是猜想吧,事情要亲自试试才知道的;
我都改了4.5个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只要双组负载没有大的差别,负电压非常稳定,和正电压相差只在0.1-0.2之间;

网友N:
我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诚心诚意请教:以楼主的图为例,具体是拆哪只?是不是那个方形的缠有黄色胶带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诚心诚意请教:以楼主的图为例,具体是拆哪只?是不是那个方形的缠有黄色胶带的那个 ...

是这个,高频变压器!

网友:
双电源的开关电源有成品,正负输出是绕在同一变压器上的,不存在同步的问题,还提供了前级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万一哪个坏了都烧喇叭。

开关电源坏了烧机的概率很小,就像电视和电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开关电源坏了烧机的概率很小,就像电视和电脑一样。

坛友的意思是有一个电源坏了,双电源会失去一路电源电压,您说这种情况下会不会烧采用正负双电源的功放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意思是有一个电源坏了,双电源会失去一路电源电压,您说这种情况下会不会烧采用正负双电源的功放 ...

开关电源坏了一边另一边电流一大也跟着保护。开关电源没有电压输出。动作很快的,烧不了功放。大家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坏了一边另一边电流一大也跟着保护。开关电源没有电压输出。动作很快的,烧不了功放。大家可以试 ...

这个需要功放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功放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吧!

是开关电源自保。有件事记不清了,好像一边电源一坏那边也停止工作,根本不会烧功放。要是变压器整流的一边电压一坏就说不定要烧哪里了。

网友D:
用维修电源修功放,维修电源有自动保护功能的那种,两路的,当功放出问题维修电源保护没有输出电压,不坏功放了。正负压那路出问题都没事。以前调试功放老用到,现在没有做功放了,有的记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开关电源自保。有件事记不清了,好像一边电源一坏那边也停止工作,根本不会烧功放。要是变压器整流的一 ...

要是用两个开关电源板组合成正负电源,当一个板子不工作时,另一个板子不会主动停止,因为他们两者之间没什么联系,除非他们前级有共用的保险烧断而两路同时停止工作!
我改的这种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次级绕组分出来的,除非负极二极管坏断路而形成正压一路正常提供给功放,此时负压没有了,有烧机之嫌,一般没上面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维修电源修功放,维修电源有自动保护功能的那种,两路的,当功放出问题维修电源保护没有输出电压,不坏功 ...

要是有这种电源那功放就安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用两个开关电源板组合成正负电源,当一个板子不工作时,另一个板子不会主动停止,因为他们两者之间没 ...

两不搭架的一样会自己保护。开关电压过流检测很灵敏。有时想用两个开关电源并着用都不行,一个先到一个晚到,电流不平衡都不工作。试验时会碰到。好像记得有一次用开关电压做电机驱动电路,一个电源电流不够,想并一个,都不行,好像有时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