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接头如何转换成监控输出的信号

楼主(2017-12-07):
最近入手一台小电视本想打算用来做监控,录像取像用途,没曾想到手后发现接头属于老式,s端子接头且与现在的4线s端子有些出入,而且监控上只有hdmi和模拟信号输出2种输出模式,如何将这2种输出模式中的一种或2种转换成电视可以接受的信号呢,想在电视上下功夫,求懂行的老司机指点迷津,跪谢!

补充内容 (2017-12-10 22:12):
有哪位师傅知道VGA转9针s端子的接线定义图,请上个,定义,,s端子如何排序?,谢谢了

楼主:
下面上图监控的输出接口,补充一下是3种输出,HDMI/模拟信号/VGA这几种如何匹配到电视接收呢?

楼主:
监控输出接头

网友A:
您那个监视器接口包含复合视频,SVHS,音频等信号。应该有一个与它对应的公头。

网友B:
监控头就是中间正,外壳负的AV信号。查查定义吧。或是找个转接头。我记得以前游戏机上有那种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监控视频输出信号线接好.电视s端口这边一根线接地一根线每个孔试.肯定有视频输入的孔

好的,谢谢,你说的是监控模拟接头的那个信号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那个监视器接口包含复合视频,SVHS,音频等信号。应该有一个与它对应的公头。

公头我有,关键是公头怎么连接上
电视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头就是中间正,外壳负的AV信号。查查定义吧。或是找个转接头。我记得以前游戏机上有那种头的。

监控输出信号是,av信号吗?难道不是模拟信号的?谢谢提醒

网友D:
这个小液晶电视的AV输入接线图,你看能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液晶电视的AV输入接线图,你看能参考一下吧?

非常感谢兄弟,这图有参考价值

网友E:
我也买过这样接口的小电视,配不上转换线,就把线剪断扒开,用dvd视频输出端子一个一个试,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过这样接口的小电视,配不上转换线,就把线剪断扒开,用dvd视频输出端子一个一个试,很好找的,

你用的是av输出信号吗?

网友F:
根据发的接口图,楼主这样先接接试试。监控的AV输出的中心点接S端口上的AV1或者AV2,外环接S端子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发的接口图,楼主这样先接接试试。监控的AV输出的中心点接S端口上的AV1或者AV2,外环接S端子的地。

试过这种方法失败,连接不上,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