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收音机ICF-9650W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7-12-08):
误接220伏电压,初级开路,欲用国产220伏变压器代换,苦于不知道参数。用国产220,次级多少电压的合适可以代换呢!

楼主:
那个变压器拆开好修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变压器拆开好修理吗?

好多日产变压器是初次分开绕的,重绕初级不需要动次级,你可以仔细看看是不是,有时候可能初级都不需要重绕,因为可能是里面保险丝断了,也有可能是接线处断了,接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变压器拆开好修理吗?

仔细看看初级外包层里是否藏有温度保险丝。如果有,短接坏件(保护功能丢失)或换个好的上去即可。

网友:
看看里面的  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