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电源变压器如何计算

楼主(2017-12-08):
异型电源变压器如何计算,窗口宽22mm 叠厚49 只是高度异常113mm。此变压器在封口机上拆的。初级220v次级24v。想做6p1电源但不知如何计算!

网友:
感觉应该是按照矽铁片的截面积计算的电流电压数值和绕组匝数,具体百度一下,楼下高手来

网友:
还是按截面积算!

网友:
先不拆,接假负载或灯泡,自己测量变压器参数

看看电压跌落5-10%时候输出功率,关键是能不能长时间通电不烫手,还要看温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