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1KS维修的过程以及对在线UPS用做电脑电源改造的方法

楼主(2017-12-08):
四年前从废品收购站花了35元买了一个山特C1KS的在线电源,买时是坏的,当时修理没有上漆,故维修时焊锡留下痕迹,
我这人不会说话,也是性情中人只能上图了,大家看了,哪里不对我改正或者修改。。。。。。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这个在线UPS是为了给电脑和300B胆机以及打印机用,这种在线UPS风扇的噪音非常大,为了让它静音,我在散热器上增加了温控器,这个温控器在高于70度运转,低于70度不运转。。。。。。也增加了一个调速电位器。。。。。。

楼主:
这是主板烧了3845、3854换了新的

楼主:
控制板也烧了。。。。。。也换了4013这个芯片。。。。。。

楼主:
风扇串联了电位器。。。。。。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自此全部修好,安装。。。。。。

楼主:
修的不好,有写的不明白的大家批评指正。。。。。。好累

楼主:
这是另一个山特C1KS,这个山特质量不如上面发的哪个质量好。。。。。。这个C1KS我修理厉害了。。。。。。才修好。。。。。。我不会说上图。。。。。。

楼主:
最后上一个开机图。。。。。。

楼主:
至此这两个C1KS的修理过程全部上图。。。。。。大家自己看。。。。。。

楼主:
维修在线UPS系列不好维修。。。。。。

楼主:
不错的维修电源。。。。。。

网友A:
功低不错,但没说清楚怎查的,是按原理图分析, 还是一个一个元件查,描述清楚才好让后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低不错,但没说清楚怎查的,是按原理图分析, 还是一个一个元件查,描述清楚才好让后人学习。

我这人不会说话。。。。。。只是拿过来东西,我拆开看。。。。。。用万用表、示波器、焊台就检测发现哪里有问题就处理哪里,一般像这样的电子器件我最多半天完工。。。。。。比如开关电源的通病是哪里。。。。。。逆变器的频率部分、波形修正部分逆变部分。。。。。。它坏是有规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人不会说话。。。。。。只是拿过来东西,我拆开看。。。。。。用万用表、示波器、焊台就检测发现哪里 ...

看来你应该玩久懂原理了,
比如坏个电阻,或坏个电容(外表完好),要查出来还是要实力。
然后IC也不好判断好坏(除了明显损坏或击穿),得通电 通过功能推断,有的用代换。
这些都是技术活,一般人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应该玩久懂原理了,
比如坏个电阻,或坏个电容(外表完好),要查出来还是要实力。
然后IC也不好 ...

维修还可以,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台C2K的在线UPS,也是从废品收购站花了70元买的坏的也修好了,只是内部充电部分电流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115V/8A电源,故没有改成长效在线UPS。现在我也不使用这个UPS,故也就放一边了。。。。。。

网友B:
我有一台1KV标机,逆变电压高保护了,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1KV标机,逆变电压高保护了,怎么查

拍上照片放上来让大家看看出主意怎么修。。。。。。

网友:
这大师是修UPS功夫以深不可测了。

网友C:
山特ups 1KVA的,带网络接口,断电后只工作十五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有时间限制,怎么修改逆变工作时间?

网友(2018-01-08):
逆变维修高手,

网友:
不错的帖子,精心组织,可以申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特ups 1KVA的,带网络接口,断电后只工作十五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有时间限制,怎么修改逆变工作时间?

哪的看是什么UPS?如果是在线的不存在时间限制,只有矩形波和修正波形的逆变器才出现时间限制,想要改变这个限制那就要看用什么芯片了,你把这个逆变器的芯片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应该玩久懂原理了,
比如坏个电阻,或坏个电容(外表完好),要查出来还是要实力。
然后IC也不好 ...

有时是代换法有时得用表或者示波器查才能检测出来。。。。。。

网友:
网上找的一些图纸

网上找的一些图纸

网上找的图纸

网友:
可以分享给我吗?shyun1023@163.com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这得多大经历才能把它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这得多大经历才能把它修好

这就是爱好。。。。。。

网友:
高手实在是高手

楼主:
我本人文化不高,故没有理论知识,只是实践多,故我发的帖子只是说明我自己有动手能力,至于理论说明非常少。。。。。。

网友(2018-02-14):
师傅有台达4850通信电源资料没有。

楼主:
我现在有DZY-48/100B1一台也是没有图纸,想过年以后改成220V的不知能否改成。。。。。。

网友(2019-02-25):
这么好的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