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箱制作与材料选择

楼主(2017-12-08):
想自己做个音响,用什么木材做外壳好,以及上下左右前后各面板块的薄厚比例,打算花些时间慢慢做一套自己纯手工打造的音响。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号角音箱,用18mm中密板,6×9“同轴全频喇叭,我是用美国力量品牌4欧,250w它是高灵度90db以上50~20000Hz。用300b推效果非常好。

楼主:
这个造型有点难度,可以考虑简化版,谢了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用进口全桦木多层板18mm-22mm最佳,内部使用支撑架,面板双层。还有就是中密度板,同样厚度,定好尺寸,可以找X宝切割。不过自己做音箱要做好心理准备,有时候有种心焦力悴的感觉。
下面图片网上找的,不是我做的。

网友:
楼上好手艺,学习了

楼主:
我打算是从烧火的废料里找板,有红木,鸡翅木,假红木。家具厂出来的废料。慢慢找合适的板柴,比较有意思。

网友:
楼主还是用废料做手串吧

网友:
废料都是一口一块的怎么做音箱?就算做三寸喇叭音箱也不够材料。

楼主:
有的时候能找到40到50宽厚有0.5以上5厘米的很多

网友:
密度板,多侧板刨花板都可以做音箱,里面加加强筋,做好密封

网友:
有实木当然是实木好,特别是好的实木做好后打磨光滑,上点木蜡很不错的,但不知楼主要做多大的音箱?家庭一般是6.5寸~8寸左右吧,前板建议25mm,其他的18~20 mm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