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500表调修求教

楼主(2017-12-08):
各位大佬,我从坛中收了块南通老500表,带直流5a和d欧档。故障是交直流电压都偏大,250v档测市电都满偏了,电阻档正常,50微安档及以上电流档都偏大点。又测了表头满偏电流39微安,正常值应该是40左右,难道是表头轻微失磁?另外基本检查了电流档与电压档电阻,基本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向坛友们求助

补充内容 (2017-12-8 18:24):
бü

补充内容 (2017-12-8 18:25):
另外表头指针平零不好,只有平放时指向0位

网友A:
表头没失磁。
表头上那个微调,先调左边那个触片校准50ma档。然后调右边那个触片校准交流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没失磁。
表头上那个微调,先调左边那个触片校准50ma档。然后调右边那个触片校准交流档即可。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B:
面对表头背后,双动片可调的右侧调50uA满度(先调,偏大往左调偏小住右调);左侧那个动片是交流电压校正(也是偏大则往左调偏小往右调)。表头满度39uA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表头背后,双动片可调的右侧调50uA满度(先调,偏大往左调偏小住右调);左侧那个动片是交流电压校正( ...

谢谢,我还有块内磁上四的500表,也是50微安偏大些,但表内没装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块内磁上四的500表,也是50微安偏大些,但表内没装可调电阻

表头满偏电流也是39微安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头满偏电流也是39微安左右

前些时间淘的一块不太多见的“上海大东仪表厂”88年的500表,收到后外壳完整,度盘脏、表头垂直平衡偏离约有5格、内部有线绕电阻烧坏及缺失,另看到前修者改了几个电阻阻值并有接错位置的。先调好表头平衡,再测满度约40.6uA,调换内部缺少及错装、精度超差的电阻,并按直流50uA、交流电压档分别校正,实测表头线性也很好,精度可优于1%。(手头有指针表成套线绕电阻及电桥、四五六位半数字表,美信土电压基准、电阻箱等,所以校测还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时间淘的一块不太多见的“上海大东仪表厂”88年的500表,收到后外壳完整,度盘脏、表头垂直平衡偏离 ...

朋友您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时间淘的一块不太多见的“上海大东仪表厂”88年的500表,收到后外壳完整,度盘脏、表头垂直平衡偏离 ...

调时把线绕电阻弄断了,这个电阻总阻值好像2k左右,没办法,从配件30表上面拆了个800多欧的线绕装了上去,经反复调整,现在50微安档基本准了,电压档也差不多了

楼主:
我把上四那块内磁表,r1档改成了蜂鸣档,就是把蜂鸣器并上个电阻,替换原来的9.4欧线绕,但问题又来了,电阻并大了,也就20欧左右,虽蜂鸣,但测10欧电阻时,示值只有几欧,且短接表笔无法调0。若并联小点的,7欧的,示值又大变成15欧的。经所复试验,光并上11欧电阻时,能调0并蜂鸣,但测10欧时只有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表头背后,双动片可调的右侧调50uA满度(先调,偏大往左调偏小住右调);左侧那个动片是交流电压校正( ...

向朋友请教个问题,表头那个线绕电阻让我不小心弄断了,换了个1000欧的线绕上去,交流和50微安档也校准了,但电阻档出现稍许偏差,原先线绕是2.2k,不知是否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向朋友请教个问题,表头那个线绕电阻让我不小心弄断了,换了个1000欧的线绕上去,交流和50微安档也校准了 ...

所说的2.2K线绕电阻是左边开关架一、二层间那只2.25K的?  若是的,这只电阻精度要求是1%以内的,偏差大影响表的总灵敏度,会相应影响到所有档位。(另有一只阻值也是2.25K的,在左开关架的第一层上与交流电压档的二极管相连,大多是绿色碳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说的2.2K线绕电阻是左边开关架一、二层间那只2.25K的?  若是的,这只电阻精度要求是1%以内的,偏差大 ...

不是那个朋友,是表头上那个圆圈调整交流电压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朋友,是表头上那个圆圈调整交流电压的电阻

那个带有双可调动臂的总阻值记得是1.4K,面对表头背后左动臂用于交流电压校正(后调,越往左读数越小),右动臂是直流50uA校正(先调,也是越往左读数越小)。如果用总阻值是1K的,别的影响没有,但有可能因总阻值小了而致调节范围不够(直流总灵敏度和交流电压两者都不够或其中之一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带有双可调动臂的总阻值记得是1.4K,面对表头背后左动臂用于交流电压校正(后调,越往左读数越小), ...

谢谢朋友指导。这么回事,50ua和交流档基本调正常了,但电阻档出现稍许偏差,是否和我更换有关?但我觉得有电阻调0电位器,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导。这么回事,50ua和交流档基本调正常了,但电阻档出现稍许偏差,是否和我更换有关?但我觉得 ...

是的,电阻档误差是全弧度的2.5%,即50分格中在任何位置偏差小于1.25格就在精度范围内。
实测发现电阻档各位置偏差与表头线性偏差相对应,小电阻档(R*1档)测值偏小时还与开关触点接触电阻大、电池内阻大(电量不足时)有关,后期MF500表在电池仓下加装了0.5A保险管,所用保险管内阻较大时也会使小电阻档测值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阻档误差是全弧度的2.5%,即50分格中在任何位置偏差小于1.25格就在精度范围内。
实测发现电阻档 ...

现在的问题是电阻档所有档位测中值1欧,10欧等时,都偏大半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阻档所有档位测中值1欧,10欧等时,都偏大半格

电阻档偏差半格也在精度指标的1.25格范围内,可以不用管它(要稍精确点测电阻还是用数字表方便些)。不过我经手的500表中,电阻档精度特别是在中心值附近的精度偏差一般都能在半格以内,大多能近于压线或靠线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偏差半格也在精度指标的1.25格范围内,不过我经手的500表中,电阻档精度特别是在中心值附近的精 ...

我换那个校正线绕之前,电阻档还是压线的,只是交流电压偏大,调整动臂时不小心把电阻丝刮断了,不得已拆了配件30表头的1k线绕装了上去,把交流和直流调准后才出现电阻档超差的问题,谢谢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带有双可调动臂的总阻值记得是1.4K,面对表头背后左动臂用于交流电压校正(后调,越往左读数越小), ...

还有朋友,南通表带d欧档,我找了下电路图,交直流校正电位器确实是2.2k,这表和上四老表稍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串上一个1.2K的电阻吧,使其达到2.2K。

走了下线,出表头经过一电阻进电位器,经部分电位器回负极

楼主(2018-01-15):
引用 网友B:
面对表头背后,双动片可调的右侧调50uA满度(先调,偏大往左调偏小住右调);左侧那个动片是交流电压校正( ...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一块500表,单测表头能够满偏,40微安,但归0不好,可否排除游丝和轴尖轴承故障?另游丝稍有变形,我稍加调整后测的满偏电流,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没失磁。
表头上那个微调,先调左边那个触片校准50ma档。然后调右边那个触片校准交流档即可。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一块500表,单测表头能够满偏,40微安,但归0不好,可否排除游丝和轴尖轴承故障?另游丝稍有变形,我稍加调整后测的满偏电流,谢谢

网友(2019-01-18):
楼主有此南通表的图纸能否发我一份。“1061694069@qq.com”.或给个此图的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