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松下卡带车机卡带机芯故障

楼主(2017-12-08):
老松下卡带车机卡带电控机芯,现在是卡带左右转动几次,就停止,然后显示出仓状态,无法播放,有时会自动快进。拆过怀疑是转盘开关定位有问题,不知转盘开关出仓状态时在哪个位置,有相同机芯的麻烦帮我看看拍张照片,有懂的指教一下,万分感谢。PCB上面有一些图示,看不懂

上面有一些图示,看不懂

上面有一些图示,看不懂

网友A:
我有一台老松下车机,是电动进仓的。不知与你的一样不?还有一般这种开关应该是自动复位的,你看看是不是皮带松了?用手按住电机轴,然后转动飞轮,皮带打滑就是松了。换根皮带再试试应该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老松下车机,是电动进仓的。不知与你的一样不?还有一般这种开关应该是自动复位的,你看看是不是皮 ...

皮带没松,开关不能自动复位,360可以随意转,好像是根据开光位置控制播放,快进快退。机芯应该是一样的,要是你能帮忙拍一下开关位置,感谢不尽

网友:
这和录像机状态开关差不多,关键是不知逻辑关系,需要反复试,用手转动驱动齿轮用表测输出几条线的高低电平记录分析,很麻烦的,生产装配时应该有起始定位的标记,就怕里面触点磨,损逻辑关系就不对了。

网友B:
还有10台电动机芯的松下烂屏车机,回去看看,如机芯相同,你出邮费送你一台都可以
我浙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0台电动机芯的松下烂屏车机,回去看看,如机芯相同,你出邮费送你一台都可以
我浙江

你好,有没有松下车机的收音高频头想讨两个玩玩。

网友(2021-12-31):
这个机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不是少数 可以确定不是机芯电路板的问题 因为我试过用正常机芯的电路部分替换故障依旧 也不是两个电机的问题 对比两个机芯机械部分也未见异常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里面有一个塑料齿轮有一道小裂口,仔细看看,当年很多都是这种,在双盒的机子中。当卷带轮不卷带或失速都会产生 这种故障。当机芯机械零件产生严重磨损也会产生这种故障。

网友(2022-04-23):
估计是传感器引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