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6N7P推6P3P推挽胆机终于出炉了。

楼主(2017-12-08):
此胆机由6N8P作电压放大、6N7P作长尾倒相推6P3P推挽功率放大,整机共采用6N8P 1只、6N7P 2只、6P3P 4只,电牛是230W、输出牛、扼流圈都是自绕的,釆用石整流供电,6P3P帘栅极采用三只石稳压。经过半年的试听效果还不错,不多说了,上图了。

补充内容 (2017-12-9 23:29):
DIYее

补充内容 (2017-12-10 07:40):
鄙人DIY是以尽量利用手中的原件和料材,能动手制做的都亲自动手,不盲目追求HiFi,在制做过程中体验DIY快乐。

网友:
小小的建议:470微法电容各并一个220-470K电阻

维修调试安全!

楼主:
工作中的状态。

楼主:
再上传一张清楚的电路图。

网友:
中规中矩,帮顶一下!

网友:
帮顶,看起来很nice,小白我只有赞叹

楼主:
是的,没有泄放电阻,每次调试、检查时需放电,多谢了。

网友A:
我定眼一瞧,此机做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定眼一瞧,此机做的很漂亮。

多谢加分,都是采用普通的原器件,算不上发烧。

网友:
我仔细一看,粗略一算,貌似6N7的工作电流太大,实际线性范围不宽,输出功率受限。

网友B:
建议,6N7P屏极电阻换成47K和51K,每个管子静态电流设成2MA,阴极电阻加大到30K左右。这个电阻加大以后长尾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6N7P屏极电阻换成47K和51K,每个管子静态电流设成2MA,阴极电阻加大到30K左右。这个电阻加大以后长尾 ...

我是第一次玩推挽机,没啥经验,是感觉功率差点,按老师的建议加以改进,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6N7P屏极电阻换成47K和51K,每个管子静态电流设成2MA,阴极电阻加大到30K左右。这个电阻加大以后长尾 ...

请教您:这个6N7P可以用6N8P自己代换吗?

网友D:
我做的是6N1十6N7十F U7推挽,

网友:
阴极电阻全部用1K

网友:
泄放电阻很重要,我记得有次因为大意了来了个回路。可刺激了。

楼主:
多谢szlz61老师加分,

网友E:
输出牛的螺丝杆用普通的钳子一上一下就掰断了,还不会影响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定眼一瞧,此机做的很漂亮。

怎么这样说话,        太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的螺丝杆用普通的钳子一上一下就掰断了,还不会影响拆卸。

是的,机器还有一些缺陷,需完善,多谢坛友的提醒。

网友:
很漂亮的一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这个6N7P可以用6N8P自己代换吗?

可以的,我是利用手中现有的6N7P的管子,倒相级可以用6N8P,但供电电压需下调一些,使6N8P的阴极电压不大于80V为好。因6N8P的阴极与灯丝间极限电压为100V,而6N7P为200V,所以阴极电压为130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是6N1十6N7十F U7推挽,

您好,您的这个机能分享一下电路和效果吗?我想做FU-7好多年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的这个机能分享一下电路和效果吗?我想做FU-7好多年了。谢谢。

你好,我的胆机是参考6P3P推挽AB1参数:Ua=360V,Ia=88~132mA,Ug2=270V,Ug1=-22.5V,ZL=6.6K,Po=24.5W,Fu-7你得查AB1参数,功率应比6P3P输出功率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胆机是参考6P3P推挽AB1参数:Ua=360V,Ia=88~132mA,Ug2=270V,Ug1=-22.5V,ZL=6.6K,Po=24.5W ...

谢谢您

网友:
6N7的特殊性用于长尾倒相还是很不错的,一级6N8放大增益略低

楼主:
多谢星火老师的指导,如用6N9P,增益可提高些?

网友F:
后各变压器输入,输出线套一根缩塑管或黄蜡管更美观些。特别是表面处理看到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各变压器输入,输出线套一根缩塑管或黄蜡管更美观些。特别是表面处理看到舒服。

是的,此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欢迎各位坛友指导,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胆机是参考6P3P推挽AB1参数:Ua=360V,Ia=88~132mA,Ug2=270V,Ug1=-22.5V,ZL=6.6K,Po=24.5W ...

我不追求功率,F U7屏极电流只有31,32左右M M,这样电流小,发热也小,

楼主: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多谢关注。

网友:
这个记号一下

网友:
功率有多大?

楼主:
多谢鲸音老师的支持。
另外因没有测量仪器,无法测出实际输出功率,估计应有20W*2。

网友(2022-04-30):
非常棒,很精致

网友(2024-12-19):
图纸已保存,有时间也焊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