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板问题

楼主(2017-12-08):
请问X宝的这种功放板 用料和电路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正负50V以下,否则滤波电容耐压问题来了,63V耐压以上的电解电容很贵,功率也不要那么大,散热用风冷, ...

手上有英国BHC63V10000UF电容8只,正好能用上了

网友B:
看做工用料还可以,不知用在多大功率音箱上,适配的电源功率一定得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用料还可以,不知用在多大功率音箱上,适配的电源功率一定得足才行。

牛是800W的 低音10寸的 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800W双36的牛不知道能用多大功率

补充内容 (2017-12-8 21:15):
功放的输出功率

网友C:
看4并联功率管 x2桥,估计至少也有200W最大平均功率(瞬态估计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4并联功率管 x2桥,估计至少也有200W最大平均功率(瞬态估计翻倍)。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用料还可以,不知用在多大功率音箱上,适配的电源功率一定得足才行。

谢谢!!!

网友D:
买个成品功放也不贵,自己做的容易烟花。

网友E:
做工可以,主要元器件用料看着还可以,但是最基本的元器件——电阻器就看不清楚了,现在很多电阻器的引脚材料是用铁做的,时间一长就容易锈断更别谈音质了。如果价格便宜买来玩玩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成品功放也不贵,自己做的容易烟花。

主要手上有个拆机的牛还有几个电容想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可以,主要元器件用料看着还可以,但是最基本的元器件——电阻器就看不清楚了,现在很多电阻器的引脚材 ...

贵到不算太贵,主要想动手玩下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

谢谢

网友G:
正负80V都行。这是500WX2的。你的10寸小了。

网友H:
舞台功放才配这种板,家用功率太大了,不如做个15寸低音炮看电影,肯定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负80V都行。这是500WX2的。你的10寸小了。

请问那得多大喇叭多大功率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舞台功放才配这种板,家用功率太大了,不如做个15寸低音炮看电影,肯定很爽。

嗯嗯,15寸低音炮也够厉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那得多大喇叭多大功率合适?

真正300W的喇叭箱,也就是15寸。家用箱只要声音一大喇叭就要坏,声音小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正300W的喇叭箱,也就是15寸。家用箱只要声音一大喇叭就要坏,声音小是没问题。

明白了 谢谢

网友I:
如果正品的1943、5200对管,这对板子可得要好几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正品的1943、5200对管,这对板子可得要好几百元。

定的安森美的

网友J:
这功放板居然还分左右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功放板居然还分左右撇

是的

网友K:
我不咋会,不好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咋会,不好乱说

没事,欢迎欢迎

网友:
老wj说了,上正负80伏,要不白瞎你那变压器了,电压不够高功率是上不去的,你的板子应该没问题,正负80伏一个声道400瓦输出够爽

网友:
并管多对管子配对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声音不错的说 特别是低音DJ

好的。。。。。

网友M:
不认为4管并联是好办法。
1.影响高音频响。
2.4管并联必须加均流电阻,则影响阻尼特性,虽然动力十足,但对喇叭瞬态控制不佳。
3.管子特性不一致,会波形畸变。

网友A:
电源正负50V以下,否则滤波电容耐压问题来了,63V耐压以上的电解电容很贵,功率也不要那么大,散热用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认为4管并联是好办法。
1.影响高音频响。
2.4管并联必须加均流电阻,则影响阻尼特性,虽然动力十足,但 ...

管子肯定是没有配对的,音质吧个人认为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英国BHC63V10000UF电容8只,正好能用上了

电容是个大问题,必须有这么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