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容有问题

楼主(2017-12-08):
今天修台电视,场扫描横道干扰,根据以往经验首先检查这个0.22的电容,由于刚在论坛撸了个许老师电桥,刚好派上用场。测试如图,看样子正常,就排除它了,全面检查其他问题未果,还是回到原点,找个0.22电容换上电视问题就排除了,这个电桥是我不会使用呢还是确实测试不出问题?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网友A:
坏的电容和换上去的电容ESR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电容和换上去的电容ESR分别是多少?

换上的电容倒没有测量,不过又对比别的电容测量了也差不多

网友:
一般用代换法,以前尽吃这种亏。我也试过用电桥量电容量容量,esr,漏电等等,和好电容差不多。代换了就好了,也不知何解。

网友:
据说只有高级的数字电桥才能准确的测到ESR,百十块钱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