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7管收音机各三极管功能

楼主(2017-12-08):
请教大侠,如何确定7管收音机各三极管功能(如图),三极管上有点标有颜色是否有确定指示。

网友A:
        各管色点仅表示管子本身的贝塔值,不表示各管在收音机中的职务,要熟悉各管的功能,首先要能够看懂收音机的原理图,根据原理图中各管的先后顺序确定印刷电路板上各管都是什么管,最上面绿色点的就应该是变频管,接下来在第一中周和第二中周之间的绿色点的是第一中放管,在第二中周和第三中周之间的 红色点的是第二中放管,接下来依次黄色点的是前置低放管,紫色点的是推动低放管,最后那两个无色点的是一对推挽功放管。

网友B:
此机没有检波二极管,貎似黄点管子用作检波,相当于二极管。

网友C:
记得这个颜色当年是用来标记  β 值的,后来国外的晶体管更新非常快,国产晶体管技术也跟不上,所以中国的标准慢慢的就废弃了,我只是凭记忆说一下,也许不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这个颜色当年是用来标记  β 值的,后来国外的晶体管更新非常快,国产晶体管技术也跟不上,所以中国的 ...

没错,色点表示该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
色点是历史,现在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管色点仅表示管子本身的贝塔值,不表示各管在收音机中的职务,要熟悉各管的功能,首先要能够看懂 ...

请教大侠,超外差收音机天线感应线圈d端都是直接和变频管的b极直接连接的吧(如图1),我这个机子的变频管b极为什么和电阻R1,电容C1焊到一起了呢(如图2).原电路板天线感应线圈一端和电容C1另一端连接,一端和变频管e极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没有检波二极管,貎似黄点管子用作检波,相当于二极管。

确实没看到检波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超外差收音机天线感应线圈d端都是直接和变频管的b极直接连接的吧(如图1),我这个机子的变频 ...

        第一,这个收音机原理图貌似不是您的这个收音机的原理图,不能套用。第二,不要怀疑商品收音机的印版有错误,如果有错误是不会批量生产的。如果错了可能是后来修理的人焊接错了。建议最好能找到与您这台收音机对应的电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超外差收音机天线感应线圈d端都是直接和变频管的b极直接连接的吧(如图1),我这个机子的变频 ...

试试把b极焊离电路板,接e极的线头接三极管b极,线圈另一头接电路板R1C1交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