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刷手机的吗,特别是刷LG手机的,请教一下,网上的教程看不懂啊

楼主(2017-12-08):
有会刷手机的吗,特别是刷LG手机的,请教一下,网上的教程看不懂啊

网友:
只刷过塞班诺基亚,现在手机要用网银,不想刷,你懂的

网友:
上机锋网,大把的贴子

网友A:
具体机型是哪个,请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机型是哪个,请贴上来。

LG US 990 运行一会儿屏幕就没反应就不动了,机器没死机,能看到信号强度的变化。就是怎么点屏幕都 没反应。
放一会儿有可能会好。扣电池重新开机,玩一会儿就又重复以上问题。
求助。
我是小白,不会刷机。
想学刷机。刷机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B:
LG三星的很好刷啊,都是官方的刷机工具起码流氓精灵等没那个技术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三星的很好刷啊,都是官方的刷机工具起码流氓精灵等没那个技术搞

太感谢您了,给大概提示一下刷机程序,我的手机是美版的,刷机步骤是什么,一步一步的,我是一点也不会啊。以前线刷过一个MOTO,早给忘了。

网友:
其实不用刷机,原机的ROM包是最稳定的,做一个双清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LG US 990 运行一会儿屏幕就没反应就不动了,机器没死机,能看到信号强度的变化。就是怎么点屏幕都 没反 ...

估计是flash松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flash松动了吧。

怎么解??怎么解??怎么解??怎么解??怎么解??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怎么解??怎么解??怎么解??怎么解??

这个,需要专业的工具了。

网友:
刷过很多不同系统的手机。
根据教程来吧,刷机有风险,楼上有朋友说了,先双清试试。

网友:
先保存手机信息,再双清。最后刷机。刷机有风险。我个人修手机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