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德律风根线路及制作的“德陈”矿机

楼主(2017-12-09):
在置顶的麦先生“神秘的矿石收音机”帖子里,了解到“德律风根线路”。引起我的兴趣,曾经使用磁环绕制线圈,做了试验,效果不错。但始终没有明白该线路为什么这样组成。在阅读置顶的聂先生关于“都是直流惹的祸”贴子里,深受启发。

楼主:
下图是德律风根线路,3个独立线圈,一个天线线圈,一个调谐线圈,一个检波线圈。该线路将检波线圈独立出来,实际上起到隔离直流的作用。真是妙招,如果仅站在交流信号的角度,该线路实际等效于传统从调谐线圈下端取抽头的线路。将检波线圈独立,检波后的直流分量无法加载到调谐回路。音频线路如果采用陈宪文音频提升电感及隔离电容,同样会隔离掉耳机中的直流,这是中西混合的线路,我称之为“德律风根&陈氏矿机”。

楼主:
元件选择
可变电容,30-1100p瓷座双联,串联使用,17-535p
磁环线圈,15mm R40C1,0.04*175利兹线绕制
检波管,BAT85
提升电感,超微晶互感器初级、次级串联,大于100H
音频变压器(自制),在2000匝超微晶电流互感器上用0.35漆包线绕制80匝作为次级
耳机,平衡电枢入耳式,左右声道串联46欧,或者USI单只耳机
天线,多股塑料线,12楼南向垂下
地线,接钢制暖气

使用木盒固定零件,上面布置可变电容,检波二极管(便于更换),耳机接线柱,侧面天地线插座。里面固定磁环线圈,连线,音频组件,50ua表未到货,暂时省去

楼主:
收听效果,
白天稳定收到北京市内及周边天津相声台、廊坊长书等15个电台,有567,585,603,639,720,747,828,846,900,927,1008,1053,1098,1143,1251.夜晚高端会飘过几个外省台,声音起伏,如1278,1377,1512,1557等,1566被1557覆盖,半夜1557中国之声停播后,1566显现。
该机灵敏度自我感觉不错,优于我过去做的矿机,选择性适中,达到灵敏度及选择性的均衡。两强台720、747用陷波器压制,其他弱台都可以清晰分隔,背景干净,只有1008略覆盖1053,但1053可以听见,当1008停播时,1053清晰显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两个可变电容和三个线圈了,何不玩玩不是嘚氯风跟也不是陈的电路?
多一级调谐增加选择性,少一级传输 ...

这个电路可以试试,应该不错的。

网友:
有创意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