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5000w的环形变压器,可以做可调电源吗,输出电流200a

楼主(2017-12-09):
大师们,我有一个5000w的环形变压器,可以做一个12-24v200a的可调电源吗

网友A:
我是环保人士,也比较穷哦,认为如果是日常电路实验用,没有必要搞那么大的功率.
主要是电费贵,5000W环变,按96-98%的效率,接上电初级静态电流的功耗有100-200W了,10个时时就1-2度电.
一天下来空载的电费就差不多1元钱了,1元钱按目前3元/斤的大米,可以买大米3两多煮稀饭,吃一顿稀饭了

网友B:
昨天古董市场淘到一只金碗,据称是皇帝用的,我能拿来盛饭吗?

网友:
不用大师们劳神,我谈谈对环形铁芯的看法。
环形铁芯磁阻很低,遇直流份量易直流饱和,做交流调压器再好不过,做整流变压器要注意整流管的可可靠性,比如普通变压器做全波或桥式整流,遇到一个二极管开路,变压器发热减轻,但环形变压器遇到类似情况发热很可能是加重的,故环变要注意整流管的可靠性
环变内阻较小,短路电流较大,最好不要忘掉初级装保险丝

网友:
用来做什么?充电吗

网友:
做线性稳压的话,输出200A,电压上限也就在20V左右,到不了24V,因为你还要为调整管预留3-4V的调整“空间”。

初步算算,调整管功耗将达到600-1000W,需要非常大的散热器和良好的散热设计,需要10-20只150-200W的调整管,各种各样的保护也要考虑周全。这玩意即使做出来,体积会很大,运行起来相当于一个小电炉子......还是放弃吧,业余条件下弄这么大电流的电源不容易。

网友:
用可控硅可以实现

楼主: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环形变压器,初级1*6扁铜,次级3根2*5扁铜并绕,通市电空载80ma.初级是180圈,220v转26v的变压器

楼主:
5000w左右,48斤

网友:
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线性稳压可调电源功耗过大真正输出200A电流最少需要40只管子并联而且发热量巨大得不偿失,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开关电源稍加改动就可以输出0-24V200A倒是很简单

网友:
也想求一个 类似的 大功率 环变!

网友:
现在家里用的电焊机,就是用个老调压器的环变做的,初级1.12的线四根并绕,次级用12根,用着挺好,建议做个电焊机,直接加个大整流管就可以做充电器用,记得多做几个抽头,我是弄得6,12,18,24,36,48,60这几个输出,弄好了以后,找的木板固定,然后做个架子,最后加上四个轱辘

网友:
这个实现不了的,200A。12-24V有难度,百度一下调压器调压容量吧

网友:
一天下来空载的电费就差不多1元钱了,1元钱按目前3元/斤的大米,可以买大米3两多煮稀饭,吃一顿稀饭了
我又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做稀饭的话加水是多少?多加点水份(如GDP)吧,够我们村里5000人喝一顿了米汤了?但是煮好这些稀饭,用电炉什么的又要费不少电.......

网友:
线性电源上千瓦的很少见,常见也就30v5a10a的,体积也很巨大。如果是开关电源或者自耦,那是轻轻松松。

网友(2018-03-29):
5000w,别是自耦变压器,应该就行

网友(2018-06-05):
用途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环形变压器,初级1*6扁铜,次级3根2*5扁铜并绕,通市电空载80ma.初级是180圈,220v转26v的 ...

5000VA环形变压器空载电流80毫安?可能吗?有些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环保人士,也比较穷哦,认为如果是日常电路实验用,没有必要搞那么大的功率.
主要是电费贵,5000W环变,按9 ...

即使我们都富有了,你的态度还是要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古董市场淘到一只金碗,据称是皇帝用的,我能拿来盛饭吗?

按“宿命”论,直接用是万万不可的,会压不住,一般供起来较妥。赝品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0VA环形变压器空载电流80毫安?可能吗?有些不相信,

我的2400W,6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