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搞坏一台录像机,松下J27

楼主(2017-12-09):
带子也不出来了,能通电,有显示,气死了,看来以后不能这样搞了,划不来哦

网友A:
控制芯片搞坏就废了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样弄的,只要不是太严重的错误,暂时不要动了,还能修复的。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行。
找个明白人或自己百度一下,带子是可以手动拿出来的。
不要再继续使用武力就行了。

网友:
品相这么好的机器,可惜啦……

网友C:
没说明怎么个手贱法,如果只是拆开上盖看一下的话,不是你手贱的事。
不出仓大多是皮带松驰带不动轮子所致,按下出仓键后在它努力吐带的时候用手在皮带轮上助一下力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要也罢,买个高保真的机子吧,也不贵!

网友:
现在这个这个有用吗

网友:
G型机芯"通病" 齿轮对位错乱了引起, 拆开重装注意.齿轮对准标识! 没修过建议找人帮忙!!

网友:
J27是继J25后的经典机型,当年我最喜欢最爱修的机型

网友:
呵呵,前一段时间俺也手贱鼓捣坏一台,本来机子磁带走偏,一直压着下边一侧的磁带,把它鼓捣好了,播放正常,有一本没有保护盖的磁带,想看看是什么内容,就把它放进去机子里了,咔嚓一下,磁带吐出来了,再放好的磁带也不能播放了,拆开机子底壳,卸下板子上的传动轮,有两个塑料齿轮牙倒了

网友:
松下录像机我玩的不想玩了,把齿轮全部拆下,我也能准确装回

网友:
哈哈。。。我手贱的次数太多了。。。。。。

网友D:
楼主可把过程说一下,坛里高手可以给你指导,看能不能鼓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没什么可惜的

花150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把过程说一下,坛里高手可以给你指导,看能不能鼓捣好!

管它的,换个HD系列的算了,反正这机器也有点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芯片搞坏就废了

那倒没有,后来还放过图像,再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样弄的,只要不是太严重的错误,暂时不要动了,还能修复的。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行 ...

嗯 ,说得也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明怎么个手贱法,如果只是拆开上盖看一下的话,不是你手贱的事。
不出仓大多是皮带松驰带不动轮子所致 ...

关键是不只是折个盖子 么简单的事,捣鼓了一些东西,才搞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它的,换个HD系列的算了,反正这机器也有点小毛病

我开始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单声道的机器不玩也罢。

网友:
我的松下的录像机也被我搞坏了,吐带子不能正常吐,有个塑料的卡扣可能因为风华的关系断掉了。

楼主:
我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声道的机器不玩也罢。

是哦,这就是个单声道的,换吧,搞个HD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没什么可惜的

非也,这是他的至爱~ 必须要心疼滴~

网友:
不足为奇,,,正常

网友:
这个遥控器我有。

网友:
慢慢弄,能修复的,我家里还有台F55呢

网友:
用过j25  j27 l15 f55 ,都是当年好货,还很怀念那个时候。。。。。

网友G:
追求完美 有强迫症的人  都交过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追求完美 有强迫症的人  都交过学费的。。。。。。。

哇,你说得很对哦,我是有强迫症,你这说到点子上了,这机器就是这样被我搞坏了

网友H:
G机芯设计复杂而完善,塑料件很多,往往在野蛮操作之下导致方式开关错位。该机芯既有标记又有通穿孔,只要认真操作,不是十分困难。关键是断齿之后,往往需要局部镶嵌或加工补牙,“技术含量”就相对较高啦。另外需注意的是:机芯装复后,须用手动加载确认无误后方可上电,以免故障扩大化。楼主叙述不详,不知“贱”在何处,仅凭主观臆断,聊寄同行参考。另外我想说的是:坏就坏了,废就废了,确实感到非常可惜,但也不必过分纠结。既然想入此行“试水”,谁不多少交点“学费”?

楼主:
说的也是,这个没点技术还是不要玩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G机芯设计复杂而完善,塑料件很多,往往在野蛮操作之下导致方式开关错位。该机芯既有标记又有通穿孔,只要 ...

说的也是,这个没点技术还是不要玩的好

网友I:
千万不能拆机芯.將全机芯取出转裝带电机就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千万不能拆机芯.將全机芯取出转裝带电机就可取.

带子退出来了,手动退的

网友:
这个机械可是挺麻烦的   以前修过   有时一下午不一定能装好

网友:
G型机芯爱坏吧

网友J:
日立888机芯感觉不错,能独立拆解再装回不影响使用,没那么多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日立888机芯感觉不错,能独立拆解再装回不影响使用,没那么多记号

没玩过这个型号的机器

楼主:
太复杂了,最好不要开拆

网友:
把录像带废掉就可以了

网友K:
没啥,录像机也很多,坏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啥,录像机也很多,坏就坏!

当学经验了哈

网友:
对,现在也便宜。

网友L:
借楼咨询个事,我正拆一台东芝SX85,螺丝都拧下来了,前盖后盖分离了大约两厘米就卡住了,感觉好像有电线绊住一样,说啥就是分不开了,有拆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借楼咨询个事,我正拆一台东芝SX85,螺丝都拧下来了,前盖后盖分离了大约两厘米就卡住了,感觉好像有电线绊 ...

不是电线卡住吧,有别的扣件没有,电线不会接到机盖上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是电线卡住吧,有别的扣件没有,电线不会接到机盖上的

开启的时候就像里边有个很硬的皮筋牵绊着,说真的我真想砸开,后来想想算了,砸开是垃圾佬的行为,既然人家能组装上肯定也能拆开的,只是没有找到方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启的时候就像里边有个很硬的皮筋牵绊着,说真的我真想砸开,后来想想算了,砸开是垃圾佬的行为,既然人 ...

可以看看开启的空隙大不大,如果大,就不会是什么卡件,按理说这样的机器不会连一条皮筋在上面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开启的空隙大不大,如果大,就不会是什么卡件,按理说这样的机器不会连一条皮筋在上面的

是啊,现在前盖后盖可以分开大约2厘米,但是还互相交错着,看不到里边究竟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啊,现在前盖后盖可以分开大约2厘米,但是还互相交错着,看不到里边究竟咋回事

那就奇怪了,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一般都是镙丝,大不了就拆之后还有卡扣之类的,不会有这样的东西连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就奇怪了,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一般都是镙丝,大不了就拆之后还有卡扣之类的,不会有这样的东西连

是呢,实在不行只能选择破坏性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呢,实在不行只能选择破坏性拆解了

没事,坏了就当交学费,我也交了些学费了

网友M(2019-01-15):
你真是可以啊,想当年它价值4500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真是可以啊,想当年它价值4500元呢

       我1990年购买的就是此款机器,价格是2800元。
       当时是通过朋友关系在广东珠海购买的,内部价格。机器是海关没收的走私货有内部处理的,所以价格比较低。
       机器一直使用到2005年前后,后来使用的就少了,2013年7月份与其他7、8样机器(所谓的“家庭组合影院”)一起下岗了,现在他们都在车库中睡大觉呢。

网友:
现在也就几十块钱的东西,使用率又低,搞坏了也不心疼